程序在开发板上测试ok但是在单片机最小系统就不行?

楼主(2022-04-11):
51单片机+LCD12864(ST7920)无法显示我的12864在普中A2板子上是可以工作的,原理图我看也没有外接什么东西,但是我用最小系统板接就不行了,接线也反复检查过
我之前外接1602的时候,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接在开发板上

接在开发板上

图1 接在开发板上的

接在最小系统板上,接线反复检查过

接在最小系统板上,接线反复检查过

图2 接在最小系统板上的

A2开发板的原理图

A2开发板的原理图

图3 A2开发板LCD12864部分的原理图

网友A:
最小系统的锁紧座不好, 断电后 检测 每个引脚  到 杜邦针 之间的电阻, 应该有 若干引脚接触不良。

网友B:
P0 端口要有上拉电阻。

网友C:
51的,确实要看下有没有上拉

网友D:
硬件上要保证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 端口要有上拉电阻。

有带上拉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的,确实要看下有没有上拉

有带上拉电阻的,1602实践是可以的

网友E:
看看有没有把51插反了。

网友F:
可以跑个流水灯看下线有没有接错,不行再测下单片机有没有工作,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G:
显示地址改一个,显示其他的能正常吗多试试吧

网友H:
百分之50以上是这些硬的杜邦线问题,这些线容易折断的

网友I:
LCD对比度没调好!(1602没调试的,但12864有,在V)看看下图里的R2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