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我这74HC573电路输出不随输入变化啊

楼主(2022-04-11):
兄弟们我这74HC573输出不随输入变化啊.

网友A:
要有上拉电阻。

网友B:
好像是LE一直拉高电平时透明的。

网友C: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D:
条件:LE=1,/OE=0

网友E:
P0口没有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LE一直拉高电平时透明的。

也不行啊兄弟

楼主:
我该怎么改呢

网友F:
P0口要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P0口要加上拉电阻

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