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一个直流电机多速控制器 求思路

楼主(2022-04-11):
系统提醒: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可以用五个不同pwm值控制五个电机速度

网友A:
可以描述详细一点吗?

网友B:
这是自问自答吧!

网友C:
先做对一个恒速控制吧。这就是思路。

楼主:
有人会吗,怎样编写程序呢

楼主:
我发的帖子怎么被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发的帖子怎么被改了

因为论坛不鼓励伸手党
所以管理员帮你加了一句

网友D:
sbit M1 = P1^0;
sbit M2 = P1^1;
unsigned char M1_PWM = 50, M2_PWM = 50;

void T0_Interrupt() interrupt 0//100us
{
        static unsigned char PWM = 0;
        PWM++;
        if(PWM>=100)PWM=0;
        if(M1_PWM > PWM)
        {
                M1 = 1;
        }else{
                M1 = 0;
        }
        if(M2_PWM > PWM)
        {
                M2 = 1;
        }else{
                M2 = 0;
        }
}

网友E:
不就是 ‘PWM+大功率的MOS管 ’ 不就行了~~,直流电机不就是电压控制转速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代码吗

直接贴上来吧
代码和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