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我这个单片机程序 JDQ为什么只亮不灭?

楼主(2022-04-12):
我用keil  仿真又可以   到开发板后又不行,按键按下后  JDQ亮      松开手后 就没有动作了 有没有人可以解惑一下  谢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JINC(x) if(++x<= 0)--x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flag1ms;
sbit K1=P2^0;
sbit JDQ=P2^6;
void out_jidianqi();
void keyPress();
void init();
void main ()
{
        init();
        P0=0X00;
        JDQ=1;
   flag1ms=0;
        while (1)
        {
                if (flag1ms)
                {
                        flag1ms=0;
                        keyPress();
                        out_jidianqi();
                }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8;
        flag1ms=1;
}

void keyPress()
{
        static unsigned int key_press_time = 0;//静态变量
        if(K1==0)
        {
                JINC(key_press_time);
                if(20<=key_press_time && key_press_time < 3000)
                {
                  if(JDQ==1)
                  {
                  JDQ=0;
                  }
                key_press_time=0;
                }

        }
}

void out_jidianqi()
{
   static unsigned int DELAY = 0;
           if(JDQ==0)
        {
                JINC(DELAY);
                if(DELAY==1000)
                {
                  JDQ=1;
                }
                DELAY=0;
        }

}

网友A:
学会自己走单步调程序,这个重要。

网友B:
仿真可以, 到开发板不行就是硬件问题
请检查硬件

网友C:
总之比较乱,楞没看清楚这么编程的思路,JDQ在按键程序里和控制函数里都去控制?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之比较乱,楞没看清楚这么编程的思路,JDQ在按键程序里和控制函数里都去控制?意义何在?

现在问题是解决了   我又定义了一个 bit   然后就可以了      按键程序控制   控制函数也控制 应该是我思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会自己走单步调程序,这个重要。

当时keil    仿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