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第一次焊接单片机电路,求求看看哪里错了?

楼主(2022-04-12):
小白第一次焊,求求看看哪里错了

批注 2022-04-12

网友A:
VCC要接一个104的电容,这是最基本的
STC89C51下载成功率很低,先搜索一下怎么下载,你想点击下载,然后一动不动的等着下载成功,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要接一个104的电容,这是最基本的
STC89C51下载成功率很低,先搜索一下怎么下载,你想点击下载,然后一动不 ...

好,谢谢

网友B:
接上拉电阻,好像不是接串联电阻。具体还得你自己查。

网友C:
是不是有的后面焊到一起了

楼主:
我照你这么接了,RXD和TXD亮红灯,单片机20和40没有电压

网友D:
不熟练的情况下,用最少电路先测试,再一点点加东西。晶振和上电复位电路,vcc,ea接电,gnd接地,再用ch340接p3.0,3.1。能成功烧录再下一步

网友D:
把板上用到的连着的地方用尖东西划开

网友E:
如果电路没问题出错无非就是焊锡融在一起,或者没焊劳,还有一种可能是器件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照你这么接了,RXD和TXD亮红灯,单片机20和40没有电压

地板的图, P3.0的二极管,是画错的(反了),可以参考STC15, 或者8系列的最小系统图。

你STC89系列的话,注意版本, EA引脚的话,必须拉高。

网友G:
没有自己焊板子,刚开始学是买的开发板,主要是考虑程序,不考虑电路和下载这些问题。

网友H:
连洞洞板都不会用,我是佩服到家了。

网友I:
stc系列的单片机,用串口下载时,要求冷复位,就是要断开电源,再加电源,你做到了吗?
在你的板上没看到电源开关,那你可以在点击下载后,把+5的杜绑线拨下来,再插上去试试。如果不行,就买一个自动上电的STC专用的下载线,X宝上多的是。还有就是下载线的TXD、RXD与MCU的TXD/RXD线要交叉连接。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连洞洞板都不会用,我是佩服到家了。

这还真是新手,连短路都不明白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