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接收字符的程序,interrupt4里面识别接收到GPRMC这一帧

楼主(2022-04-12):
有大佬可以帮一下吗
最近一直在做51单片机串口接收字符的程序,就是在interrupt4里面,正确识别接收到GPRMC这一帧,然后把GPRMC整帧存进一个数组,已经搞了十多天了,总是识别不到

网友A:
GPS时钟?
如果是的话,这并不难,但不能着急,一步一步来,不要一下写完整个程序,然后就试
一个一个函数的去烧录验证,别仿真,浪费时间,烧录才是王道
串口一定要设置正确,并用电脑检测,不然后面全白费这个是我刚开始学C语言的时候写的,你参考一下,代码比较弱智,但是,是验证通过的,我几个GPS时钟用的都是这个代码,反正一直没错过,所以,也就懒得去优化代码了

网友B:
串口中断里,每次只能读一个字符(一个字节的数据)。一般是把这个字符存入一个缓冲池,主程序再从缓存池里把帧数据送你说的数组里

网友C:
你可以先用串口助手发送正常的字符串,看看能否识别,这样可以排除是否数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时钟?
如果是的话,这并不难,但不能着急,一步一步来,不要一下写完整个程序,然后就试
一个一个函数的去 ...

万分感谢,但是我发送四五帧已经成功能够提取出gprmc这一帧了,但只有前半帧,后半帧就乱码了,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但是我发送四五帧已经成功能够提取出gprmc这一帧了,但只有前半帧,后半帧就乱码了,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就是连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但是我发送四五帧已经成功能够提取出gprmc这一帧了,但只有前半帧,后半帧就乱码了,怎么办

你要先理解这个思路,代码你不能就是复制别人的就得了
1,先给GPRMC准备一个数组,一个长度大于GPRMC ASCII数据个数的数组
2,串口中断检测到"GNRMC"这几个字符之后,才会再开始保存接下来接收到的数据,也不一定是要完全得是GNRMC,因为在所有的数据中,只要用G R C就可以区分于其它数据了
3,接收到GNRMC所有数据,或者是接收的数据个数大于设定的个数之后,就不再接收了,因为GPS模块是会一直发送数据的
4,接收到有数据,保存在数组中,然后就去读取数组中的数据就行了,可以用   ......[56]这种的直接读取,不用像我代码中那样++的,那是我当时为了测试才用的,因为没有问题,所以就没有去优化了
5,可以用串口助手发送自己类似于"$GNRMC,111111.222,A,3333.4444,N,11408.4790,E,0.53,292.44,141216,,,A*7
5"这样的,自己设定有数据,再显示出来,自己就可以从中查找出问题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理解这个思路,代码你不能就是复制别人的就得了
1,先给GPRMC准备一个数组,一个长度大于GPRMC ASCII ...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的GPS接到电脑就可以收发字符串,单片机接电脑也可以收发,但是为什么单片机和GPS连接不行呢?我的波特率是9600,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的GPS接到电脑就可以收发字符串,单片机接电脑也可以收发,但是为什么单片机和GPS连 ...

不知道,东西不在手上,也没有你的代码,猜不出来

网友C:
LED2=LE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