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打开出错failed to load module'ISIS'.please reinstall the product

楼主(2022-04-12):
Proteus 8.9 之前打开一直很正常 今天打开突然就failed to load module'ISIS'.please reinstall the product .重新安装了该软件 只能正常打开一次 ,第二次打开又出错

网友A:
模块是否放对地方?

网友B:
检查下你的360杀毒软件是不是把PROTEUS软件中的文件误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