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调电源电流调节问题

楼主(2022-04-12):
对于可调电源,电流调节一般在接负载后形成回路后在动态调节自己需要的电流。
现在想问一下,有些可调电源可以接负载之前就可以调到需要的电流,接负载后恒流,,大概原理是什么?

网友A:
要么预先调好刻度(或数字DAC输出值),要么先短接调节恒流值,再接负载

楼主:
能否提供实例,在大概讲解,,对我这样新手有很大帮助,谢谢

网友B:
新手要知道这个干嘛?
我不知道这个原理对于新手有什么用?
在这个论坛混了几年,没见过人问这个问题的
如果你学过基于运放的电压比较,就会知道这个原理了这有个原理图,拿去分析一下,如果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就得再看一下运放的相关知识
线性可调电源都是通过运放调节的
但如果你的是DC-DC的可调电源,那就不知道了,没玩过,不知道

网友C:
通过一个小电阻检测电流,输入PWM控制芯片

网友D:
弄那么麻烦为何?总体一个恒流保护即可.

网友D:
除非不同容量电池充电用到,找恒压转恒流资料看看.

网友E:
横流很简单,比如1R电阻作为电流检测电阻(实际没用这么大的),流1A电流就是1V的电压,可以加比较器一端,比较器另一端你可以设置你要的电压(即需要设置的电流)。你设置2V就是2A电流,5V就是5A电流限制。达到了比较器就发生翻转限制输出

楼主:
谢谢给位,收获比看书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