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问一下,小白不太懂,这单片机程序是什么思路?

楼主(2022-04-12):
if(KEY1==0)
  {
    delay_ms(200);
   if(KEY1==0)
   {
     LED1++;
    if(LED1>=10)
     LED1=0;
    PWM_Set(1, LED1*100);
   }
  }
  if(KEY2==0)
  {
    delay_ms(200);
   if(KEY2==0)
   {
     LED2++;
    if(LED2>=10)
     LED2=0;
    PWM_Set(2, LED2*100);
   }
  }
  if(KEY3==0)
  {
    delay_ms(200);
   if(KEY3==0)
   {
     LED3++;
    if(LED3>=10)
     LED3=0;
    PWM_Set(3, LED3*100);
   }
  }

最佳答案

网友A:
按键第一次按下,延时200防颤,再次确认按键按下。根据按键对应的LED灯进行渐明渐暗调整

网友B:
三个独立按键,分别控制三个变量在0~9之间变化,进而设置PWM值对应值*100

网友C:
这个软件很不错呀,是什么软件?

网友D:
3个按键判断每个按键是否被按下十次 满了十次继续执行什么什么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很不错呀,是什么软件?

Autoflowc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