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602不能完全显示COM接收的字符,请帮忙指导下程序

楼主(2022-04-12):
自已是小白,抄的网上的,用51单片机接收电脑COM口传过来的这字符,然后显示在LCD1602上
现在LCD1602只显示了前8个字符,求大神指点,谢谢!
#include<reg52.h>
int write_com(unsigned char);
int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int x;
  char kx2[34]="                                  ";
  unsigned char code kx[]="7777";

sbit RS = P2^7;
sbit RW = P2^6;
sbit EN = P2^5;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int init()
{
    EN = 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return 0;
}

int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 = 0;
    RW = 0;
    P0 = com;
    delay(5);
    EN = 1;
    delay(5);
    EN = 0;
    return 0;
}

int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
{
    RS = 1;
    RW = 0;
    P0 = date;
    delay(5);
    EN = 1;
    delay(5);
    EN = 0;
    return 0;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is)
{

        while(*dis!='\0') {
        SBUF=*dis;
        dis++;
        while(!TI);
        TI=0;
    }
}

void serial_init()
{
        TMOD=0x20;
//                SCON=0x50;
//        PCON=0X8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ES=1;
    REN=1
    EA=1;
        RI=1;
}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nt i,k;

if(RI)
{
ES=0;
RI=0;
kx2[i++]=SBUF;

}
if(SBUF=='\r')
{
for(k=i;k<34;k++)
            kx2[k-1]=' ' ;
i=0;
}

ES=1;

}
void main()
{
init();
serial_init();
while(1)
{
write_com(0x80);
for(x=0;x<17;x++)
    {
         write_date(kx2[x+1]);
    }
write_com(0xC0);
  for(x=17;x<34;x++)
    {
         write_date(kx2[x]);
    }

   }
  }

网友A:
if(SBUF=='\r') { for(k=i;k<34;k++)             kx2[k-1]='\0 ' ; i=0; }

网友A:
把上面的‘’改成‘\0'试试

网友B:
1602每行最多只能显示16个字符,你这个循环里面到17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