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转换电路中,运放起到的作用是啥?

楼主(2022-04-12):
只是说保证电流全部在Rf上走过,负端保证虚地?不起任何放大器的作用吗?

网友A:
保证电流全部在Rf上走过,负端保证虚地就是放大器起作用。

网友B:
运放的名字:运算放大器
那就是运算和放大了

网友C:
理论上,运放只要输出≠电源,放大倍数就是∞。
A图与B图会是电流转电压,但电压方向相反。
A图中恒流源电流Is会被负载分流,输出电压随负载电阻改变。
而B图,负载中的电流,由运放供,与负载电阻无关。
这里用到运放的两大特性:
1、Av=∞ (保证:P点电压=地)
2、Ri=∞(保证:IS全部渡过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