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 使用Charlieplexing查理复用技术使用5个io口控制16个LED的51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04-12):
(无正文)

网友A:
5个IO口最多可以控制20个LED,现成的程序不太好找。这有个实例,STC8G1K08A就6个IO口,能用的就只剩3个,无奈才写了3个IO口控制4个LED的程序。由于LED数量太少,就没有费神精炼代码,只把4个LED驱动封装成函数调用。权当抛砖引玉。

void LED1()
{
        P3M0=0x03;//P3.0推、3.1推、3.2高0000 0011
        P3M1=0x04;//P3.0推、3.1推、3.2高0000 0100
        P30=0;P31=1;P32=1;
}

void LED2()
{
        P3M0=0x03;//P3.0推、3.1推、3.2高0000 0011
        P3M1=0x04;//P3.0推、3.1推、3.2高0000 0100
        P30=1;P31=0;P32=1;
}

void LED3()
{
        P3M0=0x06;//P3.0高、3.1推、3.2推0000 0110
        P3M1=0x01;//P3.0高、3.1推、3.2推0000 0001
        P30=1;P31=0;P32=1;
}

void LED4()
{
        P3M0=0x06;//P3.0高、3.1推、3.2推0000 0110
        P3M1=0x01;//P3.0高、3.1推、3.2推0000 0001
        P30=1;P31=1;P32=0;
}

网友B:
参考这个,电路和思路都有
百度这篇文章
基于Charlieplexing(查理复用算法)实现4个GPIO控制12个LED灯

网友C(2025-02-17):
16个LED,如没有特别要求,用5个IO是可以的,但某些灯与其它灯互斥,最好的方法就是扩口,用74HC595,比138之类的译码器电路好用,因为595是三态锁存口(8位同步),可以级联,2个595就能驱动16个IO了。
595的电路网上到处都是。驱动也简单。
曾经做过6个IO驱动4位7段时钟屏。用的就是查理复用的方式。不难。

网友D:
可以参考大量使用的充电宝的驱动方式,5个IO最多可以驱动20个LED,驱动原则是:
分5个时隙驱动,每次驱动时一个IO做COM驱动,另外4个IO做SEG驱动。
不显示的SEG为高阻,显示的SEG和COM为推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