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覆铜板如何用生活中常见的东西来腐蚀?

楼主(2022-04-12):
最近想自己做一个电路板,不想再用洞洞板了,于是想到了PCB腐蚀,有一个问题是我这边因为目前的这个情况收快递不方便,而我想能够马上用到,所以想问问有没有生活中常见的东西可以用来腐蚀覆铜板上的铜?

网友A:
跟上时代的步伐
泡板很麻烦的,做出来的板子像狗咬的一样,当年我还为这个买了打印机呢
这年头,网上打样都有不要钱的了,JLC一个月两次免费加包邮的,你还拿个盆子在那洗涮涮.........

网友B:
自己做太麻烦了而且很难看,钻孔也不轻松。可以用澄水的三氯化铁腐蚀,也可以用刻字机雕刻。但这都不是生活中常用的东西。

网友C:
电解法最简单

网友D:
网上搜一下   用食盐溶液电解法制作印刷电路板

网友E:
以前的老办法是用盐酸

网友F:
DIY创建腐蚀溶液

1瓶白醋
1瓶过氧化氢
1盒食盐(最好用磨细的)

在一个小的容器中混合 1:1 的醋和过氧化氢。 在微波炉中加热它有助于加速化学反应。
尽可能添加多的盐溶液。
将带有新设计的 PCB 放在容器箱中。 当反应开始起作用时,您应该听到嘶嘶声。

偶尔搅拌混合物,并根据需要添加更多的盐和过氧化氢。 铜板溶解时会在其表面形成一些污垢 - 您可以通过用海绵或刷子轻轻擦拭来加快该过程。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后,您的电路板应该完成了! 务必用水冲洗电路板,然后用丙酮擦去剩余的碳粉并让其干燥。

网友G:
没有,即使双氧水也只有医院才有。

网友H:
用过洁厕净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没有,即使双氧水也只有医院才有。

双氧水 小药店都是能买到

网友J:
大力支持楼主自制电路板,洞洞板可以洞一些简单的电路,稍微复杂的电路就不要洞了,洞洞板对电路画图没有任何提高。就算现在免费打样,每次每样5片就是浪费,天上不会掉馅饼,别人为你免费打样,是看中你以后的量,自己没有量,尽量少去免费打样。自己做电路板对电路绘图的提高相当大,我最多的时候攒够十几片电路板一起做,试验成功把握性很大的电路板才去打样。至于可以腐蚀覆铜板的东西,也只知道三氯化铁和环保腐蚀剂,三氯化铁化学试剂商店有卖,以前是十几元一瓶500克的,现在好久没有买过了,环保腐蚀剂比三氯化铁好用,就算快递不方便,你指定发到那个可以自动取货的那个什么柜,总可以取货,我画的电路板大面积铺铜,一瓶环保腐蚀剂可以腐蚀好多覆铜板。

网友K:
电解法制板快慢关键看电流大小,有些制板方法对有温度要求。拿医用双氧水来弄还是有点慢。好用的方法快递可能会拒收

网友L:
自己加工挺麻烦的,而且质量也很难保证。自从有了洞洞板之后,我就没有再自己加工线路板;自从有优惠打样之后,我就没有再使用洞洞板。有方便可靠的PCB打样活动,我没有理由不参加。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Y创建腐蚀溶液

1瓶白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上时代的步伐
泡板很麻烦的,做出来的板子像狗咬的一样,当年我还为这个买了打印机呢
这年头,网上打样都 ...

我也觉得

楼主:
效果怎么样

网友M:
80年代,我用油漆画板子,将板子放入盐酸中,再加入双氧水控制反应的速度,分分钟板子就烂好了。
再之前用三氯化铁烂过,太慢了。

网友H:
只要不是精细线路。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本质也是盐酸、草酸。

网友N:
胶带腐蚀法   此法是用预先制好的类似不干胶材料制成的各种符号(点、圆盘等)贴在电路板上。 1、绘制印版图   用点表示焊盘,线路用单线表示,保证位置、尺寸准确。   2、制作敷铜板   按照印版图的尺寸裁切敷铜板,并使敷铜板铜箔面保持清洁。   3、将印版图印在敷铜板上   首先,可用复写纸将印版图复制在敷铜板上,根据所用元器件的实际大小粘贴不同内外径的焊盘(即印刷电路板上用来焊接电子元器件的圆孔);其次,根据电路中电流的大小决定采用不同宽度的胶带(大电流采用宽胶带,小电流窄胶带即可),按照印版图将胶带粘贴在敷铜板上(代表电路中元器件之间的连线);用软一点的小锤,如光滑的橡胶、塑料等敲打图贴,使之与铜箔充分粘连。重点敲击线条转弯处、搭接处。天冷时,最好用取暖器使表面加温以加强粘连效果。   注:焊盘规格:D373(外径:2.79毫米,内径:0.79毫米),D266(外径:2.00,内径:0.80),D237(外径:3.50,内径:1.50)等几种,最好购买纸基材料做的(黑色),塑基(红色)材料尽量不用。胶带常用规格有0.3、0.9 、1.8、 2.3、 3.7等几种,单位均为毫米。  4、腐蚀、清洗敷铜板   将粘有胶带的敷铜板放入三氯化铁液体中腐蚀。腐蚀完后应及时取出用水冲洗干净。 在焊盘处用钻头打孔,用细砂纸打亮铜箔,再涂上松香酒精溶液,凉干则制作完毕了。

网友N:
胶带腐蚀法   此法是用预先制好的类似不干胶材料制成的各种符号(点、圆盘等)贴在电路板上。 1、绘制印版图   用点表示焊盘,线路用单线表示,保证位置、尺寸准确。   2、制作敷铜板   按照印版图的尺寸裁切敷铜板,并使敷铜板铜箔面保持清洁。   3、将印版图印在敷铜板上   首先,可用复写纸将印版图复制在敷铜板上,根据所用元器件的实际大小粘贴不同内外径的焊盘(即印刷电路板上用来焊接电子元器件的圆孔);其次,根据电路中电流的大小决定采用不同宽度的胶带(大电流采用宽胶带,小电流窄胶带即可),按照印版图将胶带粘贴在敷铜板上(代表电路中元器件之间的连线);用软一点的小锤,如光滑的橡胶、塑料等敲打图贴,使之与铜箔充分粘连。重点敲击线条转弯处、搭接处。天冷时,最好用取暖器使表面加温以加强粘连效果。   4、腐蚀、清洗敷铜板   将粘有胶带的敷铜板放入三氯化铁液体中腐蚀。腐蚀完后应及时取出用水冲洗干净。 在焊盘处用钻头打孔,用细砂纸打亮铜箔,再涂上松香酒精溶液,凉干则制作完毕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F:
DIY创建腐蚀溶液

1瓶白醋

看了这个帖子, 我后悔我以前没有囤点敷铜板了, 可能现在能干的事情多点,羡慕楼主ing. 现在真的无聊啊……

P.S. 楼主哪个区的?手里有些啥东西?看看有没有可能互相匀一点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