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稳压二极管反接,串联在电路里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22-04-12):
红框的作用是啥?有没有大佬知道的?

网友A:
双向保护

网友B:
限制电压,也就是钳位。让两个二极管两端电压不超过3.1V,信号是双向的。

网友C:
双向限幅。

网友D:
这是常用的方式,如楼上所说:双向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常用的方式,如楼上所说:双向稳压。

但是上边是运放的输出,下边输入已经给了-15V串联了一个电阻接入运放输入,这两个之间接双向稳压,是上边改变下边还是下边改变上边呢?比方说上边运放输出5V,下边是是不是运放正输入端就是5V-3.1v=1.9V?

网友D:
1、设正反稳压值是3.1V。
2、不能认定稳压管两侧的压差就是3V,应当是0-3.1V之间!3.1V是导通时,<3.1V是不通时。
3、【上边运放输出5V,下边是是不是运放正输入端就是5V-3.1v=1.9V?】
要看R14左边的电压是什么?由于图中未标,我就不好说了。就假设是A吧。
如果是A=GND,则你是对的。在A<1.9V时,你都是对的。(稳压管导通)
如果在8.1>A>1.9,则运放正输入端=A。(稳压管不通)
如果在A>8.1,则运放正输入端=5+3.1=8.1。(稳压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设正反稳压值是3.1V。
2、不能认定稳压管两侧的压差就是3V,应当是0-3.1V之间!3.1V是导通时,1.9,则 ...

电压是负15V,非常感谢,我悟了!

网友E:
限制电路中的电压,进行双向保护,将电压限制在301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