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89C52单片机中文手册

楼主(2022-04-12):
从学校仓库里翻出来的俩块ATMEL的52单片机,可惜没中文手册搞不明白,求大佬帮帮忙共享一下资料,感谢!!

网友A:
先看STC89C52的手册,结构基本都一样,头文件用 reg51.h,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回复。

网友B:
你觉得这样的单片机没被人锁死了,还能用吗?我在厂的废旧电器上也拆了两块,一直没用,也不知道行不

网友B:
这个可以不

网友C:
朋友,劝你一句,at89c52白捡的也别要,新手使用成本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朋友,劝你一句,at89c52白捡的也别要,新手使用成本太高,

不是吧!那买不用钱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朋友,劝你一句,at89c52白捡的也别要,新手使用成本太高,

我是怕厂家把它锁了,好像AT89C有锁的

网友D:
这类单片机需要专用的编程器,编程器现在很难找到了,所以,还是用新的成本低,用ISP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那买不用钱吗

买当然要钱,比如一个有高压编程器的人买AT89C52,花了5元买芯片,就可以用,
你虽然省了5元买芯片的钱,但是你要花100多买编程器……,

网友E:
6#正确。
补充:体现在你无法调试,要用到专门的仿真器(贵)。

楼主:
感谢大佬的手册,其实还找到一块烧写板,我试着把芯片插在开发板上连rxd,txd 烧写,可电脑能检测到端口(驱动芯片貌似已经停产了),软件检测不到,不知道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F: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链接:^qUxJg$c7cc78c7a4291ca59f60ac41fbebebb03fdddb4c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