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可不可以用遥控点亮幻彩灯珠,让它亮指定的颜色呢

楼主(2022-04-12):
如题 求指导实现思路

网友A:
大致思路如下,供参考:
1、先点亮幻彩灯珠,让它亮指定的颜色
2、喊人点亮幻彩灯珠,让它亮指定的颜色(仿真遥控)
3、加装遥控点亮幻彩灯珠,让它亮指定的颜色(可以不用单片机)
加几个单片机做装饰什么的可以进一步提升性能

网友B: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如楼上的所述,首先使用单片机实现点亮全彩发光管(也就是幻彩灯珠),能够实现显示指定的颜色,这一步是基础。然后再考虑使用何种遥控方式(红外、无线、互联网),并添加到单片机中。

网友C:
可以的呢

网友D:
【遥控】只是一种输入的方式,与你要实现的东东无关。
你先解决用【按键】做吧,而后再改成【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