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XD和TXD亮红灯,单片机20和40没有电压

楼主(2022-04-12):
是有短接了吗

网友A:
焊接水平太差,有可能虚焊,既然有万用表,就测量杜邦线插座上等是否有电压,这些操作都极为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水平太差,有可能虚焊,既然有万用表,就测量杜邦线插座上等是否有电压,这些操作都极为简单

第一次焊,通电的时候usb口那里是5v,板子上面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水平太差,有可能虚焊,既然有万用表,就测量杜邦线插座上等是否有电压,这些操作都极为简单

不通电的时候,40引脚跟20引脚是通的,合理吗

网友B:
你的这个洞洞板,有些线是连着的,用的时候要规划好,用好了就少焊,用不好就到处直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通电的时候,40引脚跟20引脚是通的,合理吗

短路是肯定不对的,对于初学者,建议还是用成品的开发板比较合适

网友C:
初学者不建议使用这种洞洞板,稍不留神就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连接,应该使用无任何连接的洞洞板,该连接的地方飞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洞洞板,有些线是连着的,用的时候要规划好,用好了就少焊,用不好就到处直通

usb-ttl接上电脑一直亮红灯什么意思呀,我RXD接了个二极管,TXD接了个电阻。
电源接了个104电容和电解电容10uf,之前不接这俩电容电可以过来,现在没电压了。

网友A:
连个图纸都不画一下,这样子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