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FID程序移植问题,从12T到1T单片机

楼主(2022-04-12):
从商家那买来的RFID模块,用52和他的历程可以驱动
想要移植到自己的STC8H1K28上,按理来说,改变串口的初始化就可以实现
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行。恳请各位指点
①商家代码C52单片机的
#include "reg52.h"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系统默认数据类型进行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rxdatabuf[32];
u8 rxdatacnt;

/*******************************************************************************
* 函 数 名       : uart_init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配置函数,通过设置TH和TL即可确定定时时间
* 输    入       : baud:波特率对应的TH、TL装载值
* 输    出             : 无
*******************************************************************************/
void uart_init(u8 baud)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bau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
        TL1=baud;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sendchar(u8 ch)
//{
//  ES=0;
//  TI=0;
//        SBUF = ch;
//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ES=1;
//}
/*******************************************************************************
* 函 数 名       : delay_10u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ten_us=1时,大约延时10us
* 输    入       : ten_us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unsigned char CheckSum(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hecksum;
        checksum = 0;
        for(i=0;i<(len-1);i++)
        {
                   checksum ^= ptr[ i];
        }
        if(ptr[len-1] == (~checksum))
                return         0x01;
        else
                return         0x00;
}

void clean_rxdatabuf(void)
{
        u8 i = 0;
         rxdatacnt = 0;
        for(i=0;i<32;i++)
        {
                 rxdatabuf[ i] = 0;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8 i;
        u8 cardid[4];
        rxdatacnt = 0;
        uart_init(0xFA);//波特率为9600
        LED1 = 1;
        LED2 = 0;
        delay_10us(5000);
        LED1 = 0;
        LED2 = 1;
        while(1)
        {
                if(rxdatacnt > 0) //判断串口是否收到数据
                {
                        LED2 = 0;        //接收到数据闪LED2
                        delay_10us(2000);//等待串口接收完毕
                        LED2 = 1;
                        if(rxdatacnt >= 12) //判断是否收到一帧数据,自动读卡号读卡器送的数据包长度为12字节
                        {
                                        //rxdatabuf数组中接收到的数据格式应该如下
                                        //rxdatabuf[0]包类型,0x04表示自动读卡返回的数据包
                                        //rxdatabuf[1]包长度,自动读卡号返回的数据包长度为12字节
                                        //rxdatabuf[2]命令,0x02表示自动读卡号,0x03表示自动读数据块,0x04表示自动读卡号+数据块
                                        //rxdatabuf[3]读卡器地址,默认0x20
                                        //rxdatabuf[4]固定值0x00
                                        //rxdatabuf[5],rxdatabuf[6]这两个字节保存的是卡类型,比如04 00表示 M1 S50卡,02 00 表示M1 S70卡
                                         //rxdatabuf[7],rxdatabuf[8],rxdatabuf[9],rxdatabuf[10]这个4个字节存储的是卡号
                                        //rxdatabuf[11]数据包校验值,计算方式参考手册的校验和计算方方法或者参考本例子代码CheckSum();
                                 if((rxdatabuf[0] == 0x04)&&(rxdatabuf[1] == 12)&&(rxdatabuf[2] == 0x02)&&(rxdatabuf[3] == 0x20)&&(rxdatabuf[4] == 0x00))//判断是否为读卡器返回的数据包
                                 {
                                                 if(CheckSum(rxdatabuf,12))         //判断检验是否正确,正确返回0x01,错误返回0x00
                                                {
                                                                //获取卡号
                                                                 for(i=0;i<4;i++)
                                                                {
                                                                         cardid[ i] = rxdatabuf[7 + i]; //将rxdatabuf数组中的4字节卡号复制到数组cardid[]中
                                                                }
                                                                LED1 = 1;                //熄灭LED
                                                                delay_10us(50000);
                                                                LED1 = 0;                //点亮LED
                                                }
                                 }
                        }
                        clean_rxdatabuf();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rxdatabuf[rxdatacnt] = SBUF;         //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rxdatacnt++;
        if(rxdatacnt >= 32)                //RxDataBuf数组最大存放32字节数据,防止数组溢出
        {
                rxdatacnt = 0;
        }
}

②我移植的代码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256 - FOSC / 9600 / 32)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系统默认数据类型进行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i;
u8 cardid[4];
bit busy;
u8 rxdatacnt;
char rptr;
char rxdatabuf[32];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unsigned char CheckSum(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hecksum;
        checksum = 0;
        for(i=0;i<(len-1);i++)
        {
                   checksum ^= ptr[ i];
        }
        if(ptr[len-1] == (~checksum))
                return         0x01;
        else
                return         0x00;
}
void clean_rxdatabuf(void)
{
        u8 i = 0;
         rxdatacnt = 0;
        for(i=0;i<32;i++)
        {
                 rxdatabuf[ i] = 0;
        }
}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busy = 0;
    }
    if (RI)
    {
      rxdatabuf[rxdatacnt++] =SBUF;
                        if( rxdatacnt >=13){
                                       RI = 0;}

  if(rxdatacnt >= 32)                //RxDataBuf数组最大存放32字节数据,防止数组溢出
        {
                rxdatacnt = 0;
        }
    }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L1 = BRT;
    TH1 = BRT;
    TR1 = 1;
    AUXR = 0x40;
    rxdatacnt = 0x00;
    rptr = 0x00;
    busy = 0;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UartInit();
    ES = 1;
    EA = 1;
        LED1 = 0;

    while (1)
    {
     if(rxdatacnt > 0) //判断串口是否收到数据
                {
                        LED1 = 1;
                        delay_10us(1000);
                        if (rxdatacnt >= 12) //判断是否收到一帧数据,自动读卡号读卡器送的数据包长度为12字节
                        {
                                                 LED2 = 0;
                                 if((rxdatabuf[0] == 0x04)&&(rxdatabuf[1] ==0X0C)&&(rxdatabuf[2] == 0x02)&&(rxdatabuf[3] == 0x20)&&(rxdatabuf[4] == 0x00))//判断是否为读卡器返回的数据包
                                 {
                                         LED2 = 1;
                                                 if(CheckSum(rxdatabuf,12))         //判断检验是否正确,正确返回0x01,错误返回0x00
                                                {
                                                                //获取卡号
                                                                 for(i=0;i<4;i++)
                                                                {
                                                                         cardid[ i] = rxdatabuf[7 + i]; //将rxdatabuf数组中的4字节卡号复制到数组cardid[]中
                                                                }

                                                }
                                 }
                        }
                        clean_rxdatabuf();
                }
    }
}

最后通过LED灯的状态发现他卡在LED2=0;
不知道为什么,是数据不对还是?
我试过把接收到的数据传到串口助手上看,数据时而是对的,时而都是000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串口中断的设置是直接照着例程写下来的。
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改比较好

两者速度不同,端口模式寄存器、定时器工作模式寄存器也有所不同,主要修改这三项即可。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C8.h"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系统默认数据类型进行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rxdatabuf[32];
u8 rxdatacnt;

/*******************************************************************************
* 函 数 名       : uart_init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配置函数,通过设置TH和TL即可确定定时时间
* 输    入       : baud:波特率对应的TH、TL装载值
* 输    出             : 无
*******************************************************************************/
/*
void uart_init(u8 baud)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bau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
TL1=baud;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uart_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E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sendchar(u8 ch)
//{
//  ES=0;
//  TI=0;
//        SBUF = ch;
//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ES=1;
//}
/*******************************************************************************
* 函 数 名       : delay_10u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ten_us=1时,大约延时10us
* 输    入       : ten_us
* 输    出             : 无
*******************************************************************************/
/*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u16 i;
        while(ten_us--)
        {
                for(i=10;i>0;i--);
        }
}

unsigned char CheckSum(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hecksum;
        checksum = 0;
        for(i=0;i<(len-1);i++)
        {
                checksum ^= ptr[ i];
        }
        if(ptr[len-1] == (~checksum))
                return         0x01;
        else
                return         0x00;
}

void clean_rxdatabuf(void)
{
        u8 i = 0;
        rxdatacnt = 0;
        for(i=0;i<32;i++)
        {
                rxdatabuf[ i] = 0;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8 i;
        u8 cardid[4];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rxdatacnt = 0;
        //uart_init(0xFA);//波特率为9600
        uart_init();//波特率为9600
        LED1 = 1;
        LED2 = 0;
        delay_10us(5000);
        LED1 = 0;
        LED2 = 1;
        while(1)
        {
                if(rxdatacnt > 0) //判断串口是否收到数据
                {
                        LED2 = 0;        //接收到数据闪LED2
                        delay_10us(2000);//等待串口接收完毕
                        LED2 = 1;
                        if(rxdatacnt >= 12) //判断是否收到一帧数据,自动读卡号读卡器送的数据包长度为12字节
                        {
                                //rxdatabuf数组中接收到的数据格式应该如下
                                //rxdatabuf[0]包类型,0x04表示自动读卡返回的数据包
                                //rxdatabuf[1]包长度,自动读卡号返回的数据包长度为12字节
                                //rxdatabuf[2]命令,0x02表示自动读卡号,0x03表示自动读数据块,0x04表示自动读卡号+数据块
                                //rxdatabuf[3]读卡器地址,默认0x20
                                //rxdatabuf[4]固定值0x00
                                //rxdatabuf[5],rxdatabuf[6]这两个字节保存的是卡类型,比如04 00表示 M1 S50卡,02 00 表示M1 S70卡
                                //rxdatabuf[7],rxdatabuf[8],rxdatabuf[9],rxdatabuf[10]这个4个字节存储的是卡号
                                //rxdatabuf[11]数据包校验值,计算方式参考手册的校验和计算方方法或者参考本例子代码CheckSum();
                                if((rxdatabuf[0] == 0x04)&&(rxdatabuf[1] == 12)&&(rxdatabuf[2] == 0x02)&&(rxdatabuf[3] == 0x20)&&(rxdatabuf[4] == 0x00))//判断是否为读卡器返回的数据包
                                {
                                        if(CheckSum(rxdatabuf,12))         //判断检验是否正确,正确返回0x01,错误返回0x00
                                        {
                                                //获取卡号
                                                for(i=0;i<4;i++)
                                                {
                                                        cardid[ i] = rxdatabuf[7 + i]; //将rxdatabuf数组中的4字节卡号复制到数组cardid[]中
                                                }
                                                LED1 = 1;                //熄灭LED
                                                delay_10us(50000);
                                                LED1 = 0;                //点亮LED
                                        }
                                }
                        }
                        clean_rxdatabuf();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rxdatabuf[rxdatacnt] = SBUF;         //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rxdatacnt++;
        if(rxdatacnt >= 32)                //RxDataBuf数组最大存放32字节数据,防止数组溢出
        {
                rxdatacnt = 0;
        }
}

网友B:
无非是速度不同,可能有中断设置不一样。
看器件手册,重点是中断设置和延时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非是速度不同,可能有中断设置不一样。
看器件手册,重点是中断设置和延时调整。

我串口中断的设置是直接照着例程写下来的。
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改比较好

楼主:
发现只能接收到头字符0X04
但是按理来说他应该接受完数据放进数组里的。。
是我的代码哪里写的不对吗
希望各位能帮忙看看

楼主:
好像搞定了各位,
不知道为什么他C52里串口中断加if判定没关系,不影响字节接受
但是STC8在串口中断加了if判断就只接收到帧头
非常之神奇

网友C:
新代码中的delay_10us(1000);耗时大约是1.3ms
9600bps = 1200Byte/s
即每一byte耗时0.833ms
12Byte需要10ms
所以把delay_10us(1000);改为delay_10us(10000);试试看

但不建议再用阻塞式延时
一来不准确
二来浪费单片机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代码中的delay_10us(1000);耗时大约是1.3ms
9600bps = 1200Byte/s
即每一byte耗时0.833ms

明白了,感谢,顺便想再请教一下用什么方法比较合适。
然后我发现好像事因为我在接收中断里加了if判定导致数据只接受一个字节
或许这有什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速度不同,端口模式寄存器、定时器工作模式寄存器也有所不同,主要修改这三项即可。

感谢!我稍后试试您的代码

网友D:
什么时间你的程序中看不到DELAY()函数,你的水平就不是初级阶段了。
都是教书先生害的人。不告诉学生DELAY()的危害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