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恒流源电路分析,熟悉的帮看一下,谢谢

楼主(2022-04-12):
帮看一下,谢谢

网友A:
什么乱涂鸦的电路图根本就不是符合原理的,直接接地了哪来的电流信号给负反馈可用?

网友B:
运放反相输入不正确,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电流还是很大,不知啥原因

楼主:
改了电路,流经R6的电流为100mA左右,计算应该是不到10mA呀
放大器的正负端电压是1.9V,正常是虚短呀

网友C:
放大器的正负端电压是1.9V,R6电流是190mA。

网友B:
把R1、R2、R5按比例减小试试看。不考虑运放的输入电流影响,同相羰的电压为0.0964V。恒流输出与理论偏差较大,一是运放偏置电流影响,二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影响。条件允许情况下,尽量加大输入电压,或者采用高阻输入型的。

楼主:
按新图,我换个放大器正常了,R5和R6上的电压在变化,说明电流随V1输入变化。但是,RL的电流不变化,感觉从地里有补充电流,我需要的是V1变化,RL的电流也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新图,我换个放大器正常了,R5和R6上的电压在变化,说明电流随V1输入变化。但是,RL的电流不变化,感觉从 ...

这样说来,你为什么要用一只R1电阻接到U2上面???

楼主:
单电源供电,提高静默电位

楼主:
电路输出如右侧红色部分,信号不太正常,用信号发生器给出100hz正弦信号又正常,不知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