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琴程序:两只老虎,小星星,生日歌,欢乐颂 按键切换

楼主(2022-04-12):
#include<reg52.h>
/*反复输出1~7七个音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beep=P1^5;
sbit led=P2^0;
sbit k1=P3^1;         //定义P31口是k1

/*C调音符对应的hz:1:523 1#:553 2:586 2#:621 3:658 4:697
                   4#:739 5:783 5#:830 6:879 6#:931 7:987
                                   (以下1.表示1为低音)
                                   1.:262 1.#:277 2.:294 2.#:311 3.:330 4.:349
                   4.#:370 5.:392 5.#:415 6.:440 6.#:466 7.:494

                                   (以下.1表示高音)
                                   .1:1046 .1#:1109 .2:1175 .2#:1245 .3:1318 .4:1397
                   .4#:1480 .5:1568 .5#:1661 .6:1760 .6#:1865 .7:1976
                                   根据T=1/f,单片机通过对beep的IO口反复跳转电平从而输出相应的频率
                                   输出的每一个脉冲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时间都为T的一半
C调音符对应的小时间为:1:956;  2:853; 3:760; 4:717; 5:639; 6:569; 7:507;
低音5对应装入定时器的十六进制为FB04
  关于节拍:设四分音符一拍等于400ms;则八分音符一拍等于200ms;十六分音符一拍等于100ms;

高位定时器的值:1 2 0xfc 3 4 5 6 0xfd 70xfe
低位定时器的值:1 0x44 2 0xab 3 0x08 4 0x33 5 0x81 6 0xc7 7 0x05;
         (2)表示半拍 3.表示1拍半 2-表示2拍
欢乐颂简谱如下: 3 3 4 5 |5 4 3 2 | 1 1 2 3| 3. (2) 2-|
                             3 3 4 5 |5 4 3 2 | 1 1 2 3| 2. (1) 1-|
                                 2 2 3 1 |2(3)(4)3 1| 2(3)(4)3 2|
                                 1 2 5(di) 3|3 4 5 5 4 3 2 1 1 2 3 2 1 1|*/

int tho[]={0xfc,0xfc,0xfd,0xfd,0xfd,0xfd,0xfe,//1234567的高位定时器的值
           0xf8,0xf9,0xfa,0xfa,0xfb,0xfb,0xfc,//低音1234567的高位定时器的值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 //高音1234567的高位定时器的值
                   };
int tlo[]={
           0x44,0xab,0x08,0x33,0x81,0xc7,0x05,//1234567的高位定时器的值
                   0x8c, 0x5b,0x15,0x67,0x04,0x90,0x0c,//低音1234567的低位定时器的值
                   0x22,0x56,0x85,0x9a,0xc1,0xd3,0xe4 //高音1234567的低位定时器的值
          };
int tontime[]={200,400,600,800,1000,1200,1400,1600};
//tontime函数的值代表四分之一拍,半拍,1拍,1拍半,2拍,2拍半,3拍,3拍半,4拍
/*以下是欢乐颂的简谱数据表,通过改变这两个数组以及k的值可以播放不同的歌曲,其中5+6中的5表示低音5如果
需要其他的低音只需要将5改为其他低音音符即可*/
int code gladsong[]={
3,3,4,5,5,4,3,2,1,1,2,3,3,2,2,3,3,4,5,5,4,3,2,1,1,2,3,2,1,1,
2,2,3,1,2,3,4,3,1,2,3,4,3,2,1,2,5+6,3,3,4,5,5,4,3,2,1,1,2,3,2,
1,1
};//这个代表歌曲的简谱
float code timenum[]={
1,1,1,1,1,1,1,1,1,1,1,1,1.5,0.5,2,1,1,1,1,1,1,1,1,1,1,1,1,1.5,0.5,2,
1,1,1,1,1,0.5,0.5,1,1,1,0.5,0.5,1,1,1,1,1,1,1,1,1,1,1,1,1,1,1,1,1,1,
1,1
};//这个代表每一个音符的节拍。以4/4拍为例,1代表1拍,1.5代表1拍半,0.5代表半拍,2代表2拍。
//twotiger和tigernum两个数组是两只老虎的简谱数据表
int code twotiger[]={1,2,3,1,1,2,3,1,3,4,5,3,4,5,5,6,5,4,3,1,5,6,5,4,3,1,2,5+6,1,2,5+6,1};
int code tigernum[]={1,1,1,1,1,1,1,1,1,1,1,1,1,1,0.5,0.5,0.5,0.5,1,1,0.5,0.5,0.5,0.5,1,1,
                     1,1,1,1,1,1};
//smallstar和starnum是小星星的简谱数据表
int code smallstar[]={1,1,5,5,6,6,5,4,4,3,3,2,2,1,5,5,4,4,3,3,2,
                                          5,5,4,4,3,3,2,1,1,5,5,6,6,5,4,4,3,3,2,2,1};
int code starnum[]={1,1,1,1,1,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
int code happybirthday[]={5+6,5+6,6+6,5+6,1,7+6,5+6,5+6,6+6,5+6,
                          2,1,5+6,5+6,5,3,1,7+6,6+6,4,4,3,1,2,1};
int code birthdaynum[]={0.5,0.5,1,1,1,1,0.5,0.5,1,1,1,1,1,1,1,1,1,1,1,1.5,0.5,1,1,1,1};
static u8 k=0,j=1;
static int HT,LT;//高低位定时器的值
void Time0_init()
{
TMOD|=0X01;
TR0=1;
TH0=HT;
TL0=LT;
ET0=1;
EA=1;
}
void delay(u16 ms){u16 b;for(ms;ms>0;ms--)for(b=120;b>0;b--);}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led;          //led状态取反
                        j++;
                        if(j==3)
                                {
                                j=1;
                        }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main()
{
Time0_init();
while(1)
{
  keypros();
        {
if(j==2)
                {
HT=tho[twotiger[k]];
   LT=tlo[twotiger[k]];
   k++;  if(k>31)k=0;
   delay(tontime[(int)tigernum[k]*2]); } //将这个注释掉可以播放两只老虎。

if(j==1)
{         HT=tho[happybirthday[k]];
   LT=tlo[happybirthday[k]];
   k++;  if(k>24)k=0;
   delay(tontime[(int)birthdaynum[k]*2]);}//将这个注释掉就可以播放生日快快乐歌
}

        if(k%4==0)delay(200);
TR0=0;
delay(100);TR0=1;
}
}

void intf() interrupt 1
{
TH0=HT;
TL0=LT;
beep=~beep;
}

可以通过按键切换生日歌和小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