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导如何编写这个单片机程序

楼主:
由于本论坛是技术论坛 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要求:

能够检测煤气的浓度;
液晶LCD1602显示煤气的浓度;
超标进行声光报警。
先做个检测煤气天然气浓度的
MQ-5液化气 天然气 城市煤气传感器模块

传感器供电后,有一个电压输出引脚,气体浓度越高,输出电压越高。输出0到5V的电压代表0%浓度到100%浓度的话,我们需要检测电压。
下图就检查电压了,滑动变阻器滑动的时候电压改变。

超标进行声光报警
加个蜂鸣器
加个小灯
加2个按键
按键调节上限数值
浓度高于上限数值后声光报警(声光报警就是指蜂鸣器响+小灯点亮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x1131230123/article/details/109459722

网友A(2022-04-13):
引用 网友B:
1. 实现LCD1602的显示
2. 实现ADC0832的数据接收
3. 把1和2合起来

hex文件没有proteus无法运行

网友B:
1. 实现LCD1602的显示
2. 实现ADC0832的数据接收
3. 把1和2合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都是现成了的,直接联系原文作者就可以

作者没回复

网友C:
都是现成了的,直接联系原文作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