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传感器RBY-CO2是怎么个器件?

楼主(2022-04-12):
我查看了网上也没怎么找到资料,现在想问问有没有了解这个东西的朋友?需要一些资料

网友A:
电路板上就是一个MG-812传感器和运放,加电后输出随环境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电压。
使用说明:
电源电压:+5V
AOUT :模拟输出量,芯片检测到的气体量对应的电压值变化,单片机可以直接使用 ADC 进行连接。
DOUT:数字量输出量,为 AOUT 和可调电阻的输出电压值比较的结果。输出信号量 0 和 1。
调节模块可调电阻,当可调电阻输出的电压小于 AOUT 时,DOUT 输出高电平,同时 LED 灯亮;反之 DOUT 输出低电平,LED 灯灭
尺寸:15 毫米 X25 毫米
重量:2.56g
模块使用注意事项:
在需要使用的时候,需要给模块 3-5 分钟的预热,之后再进行相关的测量。
与单片机连接:
VCC——单片机的 5V GND——单片机的 GND
AOUT——单片机的 AD 输入引脚
DOUT——单片机的任意可用引脚

MG-812传感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