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与LCD1602程序 显示很慢?

楼主(2022-04-13):
使用定时器产生pwm波用于调光,把占空比显示在LCD1602上面。为什么感觉程序运行起来很拖沓,刚刚上电的时候lcd显示也很慢,加了一个蜂鸣器,本来响100毫秒,但起码响了有一两秒

楼主:
用的stc89c52

网友A:
经过远程悬丝诊脉,这是五行缺金所致,要知道钱多能使鬼快推磨。
所以,直接请个私教就可以,大可不必贴出电路原码,要是被人抄了可就更缺金了

网友B:
stc89c52单片机的性能是差一些,但应付这点工作应该是绰绰有余,因此只有一条路:优化代码。

网友C:
代码结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经过多位老中医远程悬丝诊脉,这是五行缺金所致,要知道钱多能使鬼快推磨。
所以,直接请个私教就可以,大 ...

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之根源。上不思饮食,下二便不畅,乃中焦阻塞之故。服《51单片机编程手册》之方,可有立杆见影之效。

网友F:
如果是仿真的话,可能是电脑配置或者某一个或几个仿真元器件参数引起的,如果是实物板子的话,可能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G:
如果你能在程序中不用DELAY(),问题就解决了,是做到吗?
提示:所有延时用中断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能在程序中不用DELAY(),问题就解决了,是做到吗?
提示:所有延时用中断去做。

我试试

网友F:
这个有可能,如果某个模块参数设置不合适,就会导致仿真时间变慢,你可以看看仿真走时时间变化,在下边。

网友H:
代码复制粘贴的话,要看看别人的时钟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