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mlx90614红外测温模块出现故障 求分析原因

楼主(2022-04-13):
我使用的是mlx90614(GY-906-BAA)作为红外测温模块,之前我已经很好地实现了读取温度的功能,可是过了几天给展示的时候却无法正常读取了,它一直读取38219的值。我换了单片机、杜邦线等等测试了一下都没查出原因,目前只有一个模块暂时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在模块上(过几天买一个)。

我想知道有没有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这会是什么原因呢?有没可能是我把模块放在书包里,或者这几天下雨天气潮湿把模块弄坏了?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方式读取传感器的数值?
SMBus还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方式读取传感器的数值?
SMBus还是电压?

是用I2C

楼主:
今天我另外买的模块到了,发现还是没法解决问题,然后以前的和现在的都给单片机输入可以检测到的最高的温度382.19

网友B(2022-05-24):
师兄问一下 我把源程序的I2C抽出来,输出数据一直是一个五位数15000左右,怎么转换成温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