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没有电压,usb-ttl的rxd和txd一直亮小红灯

楼主:
电路图用Proteus画的,单片机没有电压是因为短接了吗

批注 2022-04-13

网友A(2022-04-13):
笔记本的USB口没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USB口没电?

测来着,有电,接上单片机就没电了

网友C:
你是 单片机 没电, 还是不能下载?
下载的话: 你 D1接反了, R10 也太大了 10K 不可能下载成功的, 减小到 1K以下,300R~470R 左右最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 单片机 没电, 还是不能下载?
下载的话: 你 D1接反了, R10 也太大了 10K 不可能下载成功的, 减小 ...

评论我不会发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 单片机 没电, 还是不能下载?
下载的话: 你 D1接反了, R10 也太大了 10K 不可能下载成功的, 减小 ...

R10是300Ω,我写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 单片机 没电, 还是不能下载?
下载的话: 你 D1接反了, R10 也太大了 10K 不可能下载成功的, 减小 ...

那个D1的作用是阻止USB给目标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 单片机 没电, 还是不能下载?
下载的话: 你 D1接反了, R10 也太大了 10K 不可能下载成功的, 减小 ...

你看我的主题第三个,有个大佬评论发了一张图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D1的作用是阻止USB给目标供电

所以你接反了,

你这样接的结果, 是:  阻止单片机 给 USB-TTL 供电。
同时,如果下载的话, 你也无法 从 USB-TTL  发送低电平给 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接反了,

你这样接的结果, 是:  阻止单片机 给 USB-TTL 供电。

反过来了,单片机RXD到USB-TXD的小灯不亮了,但是USB-RXD还亮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接反了,

你这样接的结果, 是:  阻止单片机 给 USB-TTL 供电。

我之前在他们中间什么元器件都没接过,小灯都是灭的,下载小灯是一闪一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