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找不到STC15F2K60S2单片机芯片怎么办?

楼主(2022-04-13):
我要作一个关于STC15F2K60S2单片机系统的仿真,我在Proteus找不到相应的芯片怎么办?

网友A:
用类似的替代

网友B:
Proteus里面有STC15W4K32S4,可以用它!

网友C(2025-07-30):
引用 网友B:
Proteus里面有STC15W4K32S4,可以用它!

我的里面找不到STC系列的库文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里面找不到STC系列的库文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可能是你的Proteus版本太低,我的Proteus8.10元件库就有STC15W

网友E:
对头,Proteus8.10以上支持STC15W

网友F:
我从来不用这一类仿真, 建议直接做实物不仅能提高动手能力,而且实物更能体现实际效果; 或者自接买模块也行 STC的 STM32的 最小系统板才10几块钱; 学习的资料费不能省。该花的还是得花

网友G:
要去下载这个器件的库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从来不用这一类仿真, 建议直接做实物不仅能提高动手能力,而且实物更能体现实际效果; 或者自接买模块也 ...

赞同这位大哥的说法,建议直接买一个这个芯片的最小系统。某一个宝上很多还带教程,自己动手能学会很多,主要是价格确实美丽。

网友E:
赞同动手焊接,但是往往失败太早,会挫败初学者的信心,我一般做三步:仿真,杜邦线,焊接成品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