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中黄色的六边形方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13):
有没有老哥教教孩子
图1是我目前做到的地方,目的是做到图二的样子
主要问题就是黄色的六边形方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开始以为是虚拟连接节点,但AIN0到AIN3连接的黄色端口并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如图3.
同时图四的电源转换是怎么做的,就是黄色的那边也不知道在哪里找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A:
就是线号,电气连接关系,当原理图不在一张图上时,可以用这种方式。

网友B:
在【放置】选项中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线号,电气连接关系,当原理图不在一张图上时,可以用这种方式。

所以说黄色六边形就把两头一样的相连接就行了是吗

网友C:
是的,线号一样就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D:
真好,不懂就问!但也别啥都靠问,还是得看看书哦

网友E:
图四就是个整流桥,交流12V那边是个变压器,或者是独立元件或者在别的图纸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真好,不懂就问!但也别啥都靠问,还是得看看书哦

可能是为了制造话题罢

网友G:
就是说明接的不在这个图上,但是需要有电气连接

网友H:
你放置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叫做【PORT】,直接译就是【端口】。就是电路中具有相同网络名的线路连接用的。

网友I(2023-05-11):
你好请问你用的软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