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单片机红外遥控遥控小车程序及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2-04-13):
制作的的遥控小车,要求自己写小车程序和遥控器程序,自己就选择做的用红外线控制的,该设计包含红外遥控小车的程序与控制器程序,可以实现小车前进、后退、左转、右转,以及利用PWM控制小车的加减速,另外还加了控制时按键数值显示,可以作为传输信号是否正确。期间所学到的东西在本次设计中都有体现,可以作为初学者的学习程序。

遥控器的发送程序如下:
#include <AT89X51.h>

static bit OP;        //红外发射管的亮灭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延时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int endcount; //终止延时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      //红外发送标志
char iraddr1;  //十六位地址的第一个字节
char iraddr2;  //十六位地址的第二个字节

void SendIRdata(char p_irdata);
//void delay();
char getkey()
{
        if(!P2_0)return 1;   //go
        if(!P2_1)return 2;   //back
        if(!P2_2)return 3;   //right
        if(!P2_3)return 4;   //back
        if(!P2_4)return 5;   //up
        if(!P2_5)return 6;   //down
        return 0;
}

void main(void)
{
        char key;
        count = 0;
        Flag = 0;
        OP = 0;
        P3_4 = 1;
        EA = 1; //允许CPU中断
        TMOD = 0x11; //设定时器0和1为16位模式1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P1=0xff;
        TH0 = 0xFF;
        TL0 = 0xE6; //设定时值0为38K 也就是每隔26us中断一次
        TR0 = 1;//开始计数

        iraddr1=0xff;
        iraddr2=0xff;

        do{
                key=getkey();
                if(key==1)SendIRdata(0x12);//go
              if(key==2)SendIRdata(0x0b);//back
              if(key==3)SendIRdata(0x1a);//right
              if(key==4)SendIRdata(0x1e);//left
              if(key==5)SendIRdata(0x0e);//up
              if(key==6)SendIRdata(0x1d);//dowm
          }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E6; //设定时值为38K 也就是每隔26us中断一次
        count++;
}

void SendIRdata(char p_irdata)
{
        int i;
        char irdata=p_irdata;

  //发送9ms的起始码
        endcount=223;
          Flag=1;
          count=0;
          P3_4=0;
          do{}while(count<endcount);

  //发送4.5ms的结果码
          endcount=117;
          Flag=0;
         count=0;
          P3_4=1;
          do{}while(count<endcount);

  //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前八位
          irdata=iraddr1;
          for(i=0;i<8;i++)
          {

     //先发送0.56ms的38KHZ红外波(即编码中0.56ms的低电平)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P3_4=0;
             do{}
                while(count<endcount);

    //停止发送红外信号(即编码中的高电平)
                if(irdata-(irdata/2)*2)  //判断二进制数个位为1还是0
             {
                       endcount=15;  //1为宽的高电平
             }
            else
             {
                     endcount=41;   //0为窄的高电平
             }
            Flag=0;
            count=0;
                P3_4=1;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后八位
          irdata=iraddr2;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P3_4=0;
             do{}
                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15;
             }
             else
             {
                      endcount=41;
             }
             Flag=0;
             count=0;
                 P3_4=1;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
          irdata=~p_irdata;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P3_4=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15;
             }
             else
             {
                       endcount=41;
             }
             Flag=0;
             count=0;
                 P3_4=1;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的反码
          irdata=p_irdata;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P3_4=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15;
             }
             else
             {
                       endcount=41;
             }
             Flag=0;
             count=0;
                 P3_4=1;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P3_4=0;
         do{}while(count<endcount);
          P3_4=1;
          Flag=0;
}

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6-02):
大佬,红外小车的可以出教程吗

网友B(2024-08-12):
这个是遥控的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