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延时函数,有通俗一点的方法么?

楼主(2022-04-13):
void delay(int t ){while(t--);}
这样的延时函数 还有通俗一点的方法么

楼主:
这个延时 delay1000多少秒啊

网友A:
你希望如何【通俗】?试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希望如何【通俗】?试说一个。

另一种 表示方法 这个循环不是很懂

网友B:
还通俗?要不你一个个地写_nop_();

网友C:
简单的通俗的就是双重循环这种啊。两重for循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通俗?要不你一个个地写_nop_();

只是不太懂这个延时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通俗?要不你一个个地写_nop_();

只是不太懂这个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通俗的就是双重循环这种啊。两重for循环试试

这种函数什么意思  重复循环 延时多少啊

网友D:
用定时器中断,for while的软件延时误差大,尽量少用。

网友E:
最通俗的就是定时器中断,然后根据需求分发处理

网友F:
要精密延时还得靠外部的模块,单片机有限

网友G:
软件延时就是循环进行一定次数的“空”操作,可以用while,也可以用for
delay(int tt)
{
int i;
for(i=0;i<tt;i++);
}

网友H:
delay(1ms);  //这个够通俗了吧

网友I:
看性能需要,性能高要求的用中断吧,别让他傻等,本来51性能就不好,傻等的话更没效率了

网友J:
延时,通俗的讲,就是让CPU浪费时间,有两种方法,1.软件的方法,如楼主给出的函数,简单,延时时间是按CPU执行每条指令的时间的累计,不准,大概估算。2.用硬件定时器中断,也不是很复杂,延时时间可以控制的较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延时,通俗的讲,就是让CPU浪费时间,有两种方法,1.软件的方法,如楼主给出的函数,简单,延时时间是按CPU ...

如果按照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while(t--);} 这样有区别么

网友K:
int i;for(i=9000;i>0;i--);就是让单片机浪费时间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while(t--);} 这样有区别么

没有区别,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只是最长延时时间不同。

网友L:
用最简单的delay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区别,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只是最长延时时间不同。

非常感谢

网友M:
51单片机烧录软件里可以自己生成延时函数的,根据你单片机的晶振生成的

网友L:
用c语言delay1ms(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