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触摸按键函数的问题

楼主(2022-04-13):
u8 Tpad_Scan(void)
{
        static u8 k=0;
        u8 res=0;
        u16 rval;   //保存扫描
        rval=Get_val();
        if(rval>(TpadVal+100))
        {
                if(k==0) res=1;
          k=3;
        }
  if(k) k--;
        return res;
}

这是触摸按键的函数  问一下这里的k   不是永远等于2吗  ?

网友A:
if(rval>(TpadVal+100))  注意这个条件, 满足这个条件, K 才会  =  3   才会 -- 之后 等于 2, 否则 会慢慢 减到0 的。

网友B:
if(rval>(TpadVal+100))  成立时 K=3,之后才会执行K--,执行后K=2;
if(rval>(TpadVal+100)) 不成立时 K=0,不会进到2个if函数里;

网友C:
函数结束时:k有两个值,第一为2,第二为0

网友D:
可能是2可能是0

网友E:
If(k)这句在,为什么k还能 - -呢?

网友F:
static u8 k=0;这句的意思是:k是静态变量。类似于全局变量。 if(rval>(TpadVal+100))不成立:第一次运行Tpad_Scan();后k=2,第二次运行Tpad_Scan();后k=1,第三次运行Tpad_Scan();后k=0,第四次运行Tpad_Scan();后k=2,然后一直循环。
If(k)这句的意思是:k=0为假,k<>0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