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制作居家养老监护系统程序PCB与仿真 e4a安卓App源程序

楼主:
居家养老监护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Altium Designer画的居家养老监护系统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安卓app 用e4a写的: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esp8266.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继电器
sbit relay1=P1^6;
sbit relay2=P1^5;
sbit relay3=P1^4;
sbit relay4=P1^3;
sbit relay5=P3^6;
sbit relay6=P3^7;
//按键接口
sbit K0=P2^6;          //一键启动
sbit K1=P2^7;          //一键关闭
sbit K2=P2^5;          //R1开/关
sbit K3=P2^4;          //R2开/关
sbit K4=P2^3;          //R3开/关
sbit K5=P2^2;          //R4开/关
sbit K6=P2^1;          //R5开/关
sbit K7=P2^0;          //R6开/关
//蜂鸣器
sbit beep=P1^0;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uchar T=0,H=0,Receive;

uchar Recive_table[40];                  //用于接收wifi模块反馈到MCU上的数据
uchar Send_table[10]="0000000000";//前面4位温湿度,后面6位继电器状态,1表示开,0表示关

void ESP8266_Senddate()
{
           delay_uint(100);
       ESP8266_Set("AT+CIPSEND=0,10");//发送10个字节
       delay_uint(100);
       ESP8266_Set(Send_table);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EA=0; //关闭中断,防止中断影响DHT11出现单片机死机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EA=1;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T=TH;
                H=RH;
                //获取当前温湿度值并显示
                OLED_ShowChar(72,0,T%100/10,16);
            OLED_ShowChar(88,0,T%10,16);
            OLED_ShowChar(72,2,H%100/10,16);
        OLED_ShowChar(88,2,H%10,16);
        //温度
       Send_table[0]=table[T%100/10];
       Send_table[1]=table[T%10];
       //湿度
       Send_table[2]=table[H%100/10];
       Send_table[3]=table[H%10];
     }
}
/*****
对接收的数据处理
******/
void ESP8266_Recive_Estimate()
{
  if((Recive_table[0]=='+')&&(Recive_table[1]=='I')&&(Recive_table[2]=='P'))//MCU接收到的数据为+IPD时进入控制
                {
                  //一键启动
                  if((Recive_table[9]=='a'))
                  {
                   //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relay1=1;
           relay2=1;
           relay3=1;
           relay4=1;
           relay5=1;
           relay6=1;
                   OLED_ShowChinese(24,4,11,16);//继电器1
                   OLED_ShowChinese(68,4,11,16);//继电器2
                   OLED_ShowChinese(112,4,11,16);//继电器3
                   OLED_ShowChinese(24,6,11,16);//继电器4
                   OLED_ShowChinese(68,6,11,16);//继电器5
                   OLED_ShowChinese(112,6,11,16);//继电器6
                   Send_table[4]=Send_table[5]=Send_table[6]=Send_table[7]=Send_table[8]=Send_table[9]=table[1];
                   Recive_table[9]=' ';
                   ESP8266_Senddate();
                  }
                  //一键关闭
                  if((Recive_table[9]=='b'))
                  {
                   //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relay1=0;
           relay2=0;
           relay3=0;
           relay4=0;
           relay5=0;
           relay6=0;
                   OLED_ShowChinese(24,4,12,16);//继电器1
                   OLED_ShowChinese(68,4,12,16);//继电器2
                   OLED_ShowChinese(112,4,12,16);//继电器3
                   OLED_ShowChinese(24,6,12,16);//继电器4
                   OLED_ShowChinese(68,6,12,16);//继电器5
                   OLED_ShowChinese(112,6,12,16);//继电器6
                   Send_table[4]=Send_table[5]=Send_table[6]=Send_table[7]=Send_table[8]=Send_table[9]=table[0];
                   Recive_table[9]=' ';
                   ESP8266_Senddate();
                  }
                  //继电器1控制
                  if((Recive_table[9]=='c'))
                  {
                   //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if((Send_table[4]-'0')==1){Send_table[4]=table[0];OLED_ShowChinese(24,4,12,16);relay1=0;}
                   else{Send_table[4]=table[1];OLED_ShowChinese(24,4,11,16);relay1=1;}
                   Recive_table[9]=' ';
                   ESP8266_Senddate();
                  }
                  //继电器2控制
                  if((Recive_table[9]=='d'))
                  {
                    //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if((Send_table[5]-'0')==1){Send_table[5]=table[0];OLED_ShowChinese(68,4,12,16);relay2=0;}
                   else{Send_table[5]=table[1];OLED_ShowChinese(68,4,11,16);relay2=1;}
                   Recive_table[9]=' ';
                   ESP8266_Senddate();
                  }
                  //继电器3控制
                  if((Recive_table[9]=='e'))
                  {
                   //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if((Send_table[6]-'0')==1){Send_table[6]=table[0];OLED_ShowChinese(112,4,12,16);relay3=0;}
                   else{Send_table[6]=table[1];OLED_ShowChinese(112,4,11,16);relay3=1;}
                   Recive_table[9]=' ';
                   ESP8266_Senddate();
                  }
                  //继电器4控制
                  if((Recive_table[9]=='f'))
                  {
                   //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if((Send_table[7]-'0')==1){Send_table[7]=table[0];OLED_ShowChinese(24,6,12,16);relay4=0;}
                   else{Send_table[7]=table[1];OLED_ShowChinese(24,6,11,16);relay4=1;}
                   Recive_table[9]=' ';
                   ESP8266_Senddate();
                  }
                  //继电器5控制
                  if((Recive_table[9]=='g'))
                  {
                   //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if((Send_table[8]-'0')==1){Send_table[8]=table[0];OLED_ShowChinese(68,6,12,16);relay5=0;}
                   else{Send_table[8]=table[1];OLED_ShowChinese(68,6,11,16);relay5=1;}
                   Recive_table[9]=' ';
                   ESP8266_Senddate();
                  }
                  //继电器6控制
                  if((Recive_table[9]=='h'))
                  {
                   //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if((Send_table[9]-'0')==1){Send_table[9]=table[0];OLED_ShowChinese(112,6,12,16);relay6=0;}
                   else{Send_table[9]=table[1];OLED_ShowChinese(112,6,11,16);relay6=1;}
                   Recive_table[9]=' ';
                   ESP8266_Senddate();
                  }
                  //APP连接后一直发送
                  if((Recive_table[9]=='I'))
                  {
                    ESP8266_Senddate();
                  }
                }
}
/****
按键控制
****/
void keyscan()
{
//一键启动
   if(K0==0)
    {
      delay_uint(10);//延时消抖
     if(K0==0)
          {
           //按键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启动所有继电器
        relay1=1;
        relay2=1;
        relay3=1;
        relay4=1;
        relay5=1;
        relay6=1;
                Send_table[4]=Send_table[5]=Send_table[6]=Send_table[7]=Send_table[8]=Send_table[9]='1';
                OLED_ShowChinese(24,4,11,16);//继电器1
                OLED_ShowChinese(68,4,11,16);//继电器2
                OLED_ShowChinese(112,4,11,16);//继电器3
                OLED_ShowChinese(24,6,11,16);//继电器4
                OLED_ShowChinese(68,6,11,16);//继电器5
                OLED_ShowChinese(112,6,11,16);//继电器6
                while(K0==0);//等待按键释放
          }
        }
//一键关闭
   if(K1==0)
    {
      delay_uint(10);//延时消抖
     if(K1==0)
          {
                   //按键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启动所有继电器
        relay1=0;
        relay2=0;
        relay3=0;
        relay4=0;
        relay5=0;
        relay6=0;
                Send_table[4]=Send_table[5]=Send_table[6]=Send_table[7]=Send_table[8]=Send_table[9]='0';
                OLED_ShowChinese(24,4,12,16);//继电器1
                OLED_ShowChinese(68,4,12,16);//继电器2
                OLED_ShowChinese(112,4,12,16);//继电器3
                OLED_ShowChinese(24,6,12,16);//继电器4
                OLED_ShowChinese(68,6,12,16);//继电器5
                OLED_ShowChinese(112,6,12,16);//继电器6
                while(K1==0);//等待按键释放
          }
        }
//继电器1
   if(K2==0)
    {
      delay_uint(10);//延时消抖
     if(K2==0)
          {
            //按键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继电器状态翻转
                if(relay1==0){OLED_ShowChinese(24,4,12,16);Send_table[4]='0';}
                else {OLED_ShowChinese(24,4,11,16);Send_table[4]='1';}
                while(K2==0);//等待按键释放
          }
        }
//继电器2
   if(K3==0)
    {
      delay_uint(10);//延时消抖
     if(K3==0)
          {
          //按键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继电器状态翻转
        relay2=~relay2;
                if(relay2==0){OLED_ShowChinese(68,4,12,16);Send_table[5]='0';}
                else {OLED_ShowChinese(68,4,11,16);Send_table[5]='1';}
                while(K3==0);//等待按键释放
          }
        }
//继电器3
   if(K4==0)
    {
      delay_uint(10);//延时消抖
     if(K4==0)
          {
          //按键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继电器状态翻转
        relay3=~relay3;
                if(relay3==0){OLED_ShowChinese(112,4,12,16);Send_table[6]='0';}
                else {OLED_ShowChinese(112,4,11,16);Send_table[6]='1';}
                while(K4==0);//等待按键释放
          }
        }
//继电器4
   if(K5==0)
    {
      delay_uint(10); //延时消抖
     if(K5==0)
          {
           //按键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继电器状态翻转
        relay4=~relay4;
                if(relay4==0){OLED_ShowChinese(24,6,12,16);Send_table[7]='0';}
                else {OLED_ShowChinese(24,6,11,16);Send_table[7]='1';}
                while(K5==0);//等待按键释放
          }
        }
//继电器5
   if(K6==0)
    {
      delay_uint(10);//延时消抖
     if(K6==0)
          {
           //按键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继电器状态翻转
        relay5=~relay5;
                if(relay5==0){OLED_ShowChinese(68,6,12,16);Send_table[8]='0';}
                else {OLED_ShowChinese(68,6,11,16);Send_table[8]='1';}
                while(K6==0);//等待按键释放
          }
        }
//继电器6
   if(K7==0)
    {
      delay_uint(10);//延时消抖
     if(K7==0)
          {
           //按键提示音
            beep=1;
                delay_uint(100);
                beep=0;
           //继电器状态翻转
        relay6=~relay6;
                if(relay6==0){OLED_ShowChinese(112,6,12,16);Send_table[9]='0';}
                else {OLED_ShowChinese(112,6,11,16);Send_table[9]='1';}
                while(K7==0);//等待按键释放
          }
        }

}
/*****
系统初始化函数
****/
void System_Init()
{
    beep=0;//关闭蜂鸣器
    //关闭所有继电器
    relay1=0;
    relay2=0;
    relay3=0;
    relay4=0;
    relay5=0;
    relay6=0;
        //OLED初始化
        OLED_Init();
    //开机显示
    OLED_ShowChinese(10,0,0,16);
        OLED_ShowChinese(28,0,1,16);
        OLED_ShowChinese(42,0,2,16);
        OLED_ShowChinese(60,0,3,16);
        OLED_ShowChinese(78,0,4,16);
        OLED_ShowChar(96,0,11,16);//!

        OLED_ShowChinese(10,3,5,16);
        OLED_ShowChinese(28,3,6,16);
        OLED_ShowChinese(42,3,7,16);
        OLED_ShowChar(60,3,24,16);//.
        OLED_ShowChar(78,3,24,16);//.
        OLED_ShowChar(96,3,24,16);//.
        //ESP8266模块初始化
        ESP8266_Init();
        OLED_Clear();//清屏
                //显示温度
        OLED_ShowChinese(20,0,8,16);
        OLED_ShowChinese(38,0,9,16);
        OLED_ShowChar(56,0,26,16);
        OLED_ShowChar(72,0,T%100/10,16);
        OLED_ShowChar(88,0,T%10,16);
        OLED_ShowChar(102,0,35,16);
        OLED_ShowChar(110,0,95,16);
        //显示湿度
        OLED_ShowChinese(20,2,10,16);
        OLED_ShowChinese(38,2,9,16);
        OLED_ShowChar(56,2,26,16);
        OLED_ShowChar(72,2,H%100/10,16);
        OLED_ShowChar(88,2,H%10,16);
        OLED_ShowChar(102,2,15,16);
        //显示继电器状态、继电器1
        OLED_ShowChar(0,4,50,16);
        OLED_ShowChar(8,4,1,16);
        OLED_ShowChar(16,4,26,16);
        OLED_ShowChinese(24,4,12,16);
         //继电器2
        OLED_ShowChar(44,4,50,16);
        OLED_ShowChar(52,4,2,16);
        OLED_ShowChar(60,4,26,16);
        OLED_ShowChinese(68,4,12,16);
         //继电器3
        OLED_ShowChar(88,4,50,16);
        OLED_ShowChar(96,4,3,16);
        OLED_ShowChar(104,4,26,16);
        OLED_ShowChinese(112,4,12,16);
        //继电器4
        OLED_ShowChar(0,6,50,16);
        OLED_ShowChar(8,6,4,16);
        OLED_ShowChar(16,6,26,16);
        OLED_ShowChinese(24,6,12,16);
    //继电器5
        OLED_ShowChar(44,6,50,16);
        OLED_ShowChar(52,6,5,16);
……………………

上图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程序Keil5,仿真Proteus8.8,ad10 PCB:

网友A(2022-04-14):
看标题应该很适用!!

网友B:
能说说E4A的调试过程,想学  谢谢!

网友C:
目前看你这个是有一个温湿度的监测,算上加热,降温,加湿与除湿,应该控制4个继电器啊,你还有两个继电器是什么作用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