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可以直接控制继电器吗

楼主(2022-04-14):
如果一定要加,用MOS还是三极管好。可以用MOS直驱继电器吗,是否能隔离。

网友A:
选对光耦的规格,是可以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对光耦的规格,是可以的啊。

对!选择合适的光耦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

网友C:
一般光耦后面加一个三极管。这样用一个普通的光耦就可以了。三极管很便宜的。8050之类的。

网友D:
有可以的,也有不可以的,学会查手册。

网友E:
用非线性光耦完全可以的

网友F:
光耦驱动电流很小,直接驱动继电器容易损坏,不建议这样做。继电器输入输出之间本身就是隔离的。用光耦驱动继电器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网友G:
你说汽车能把人拉走么 咋回答啊 什么车 多少人 这么模糊的问题 只能说 拉的动就能 拉不动就不能呗

网友H:
TLP187
CTR>1000%,IC(max)=150mA,BVCEO=300V。

够你拿来驱动24V继电器的了。

网友I:
可以用普通线性光耦+MOS管/三极管,或者直接选达灵顿输出的光耦

网友J:
可以的,但是需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K:
可以带,不过最好还是用MOS管,个人选择,空间不同,噪音不同,仅供参考

网友L:
用继电器一个非常不好的就是很容易打火,烧坏触点。

网友M:
普通的光耦都不能,就像上面说的用三极管或MOS管驱动,没必要用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