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控制正极问题

楼主:
单片机3.3V供电,高电平时,PMOS会导通吗,怎么解决

或者只控制-5V,用NMOS还是PMOS ,怎么接

网友A(2022-04-14):
与三极管不一样,没有统一的参数要看芯片的手册。
你可以任意找一款PMOS看看它的手册,从中会学到许多东东。

网友B:
参考这个,V2可以用9013.

网友C:
MOS栅极上拉10K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