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2单片机 双供电电源模块原理图

楼主:
有老哥知道stc89c52单片机 双供电电源模块咋子设计嘛(USB供电和其他供电,都能单独的给板子供电互不影响)  单独的供电我有思路 但是师傅说双供电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2022-04-14):
这个供电是稳压前还是稳压后的,如果是稳压前的,两个电源分别串一个二极管后都接到稳压器的输入端即可,如果是稳压后的,要考虑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B:
这图中的 SW9 接法不对,⑥ 接 USB5 的 Vcc,这样切换才会互不影响。弄个自动的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