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传感器的显示、存储与传输程序

楼主(2022-04-14):
使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并将温度的值显示在LCD1602上,可以通过按键调整温度的阈值,当温度传感器的值在阈值之外,报警电路发出警报,在按键的时候可以将温度传感器的值数据保存在AT24C02中。可以通过串口将温度传感器的值上传到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
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key.h"
#include"timer0.h"
#include"at24c02.h"
#include"uart.h"
#include"nixie.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Bus=P3^7;//数据单总线
sbit LED=P3^6;//LED报警灯

void Delay10us(void);//10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600us(void);//600us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n);//LCD1602中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t);//t毫秒延时子函数

void Init_Ds(void);//DS18B20初始化
void Write_Ds(uchar com);//向DS18B20写入一字节
uchar Read_Ds(void);//从DS18B20读出一字节
uint Get_Tem(void);//获取温度值

void Change(uint x);//把整型数值x转换为字符串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命令子函数
void Write_dat(uchar dat);//写数据子函数
void Init_1602(void);//LCD1602初始化子函数
void Show(uchar x,uchar y,uchar *str);//LCD1602显示子函数

uchar str[4];//储存转换值对应的字符串
unsigned char KeyNum;
char TLow,THigh;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second=1;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hour;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emp;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LED=0;
  LCD_Init();
//        THigh=AT24C02_ReadByte(0);        //读取温度阈值数据
//        TLow=AT24C02_ReadByte(1);
        if(THigh>125 || TLow<-55 || THigh<=TLow)
        {
                THigh=25;                        //如果阈值非法,则设为默认值
                TLow=20;
        }
        LCD_ShowString(2,1,"TH:");
        LCD_ShowString(2,9,"TL:");
        LCD_ShowSignedNum(2,4,THigh,3);
        LCD_ShowSignedNum(2,12,TLow,3);
        while(1)
        {
                KeyNum=Key();
                temp=Get_Tem();
                UART_SendByte(temp);        //串口发送温度值
                if(temp>THigh)                        //越界判断
                        {
                                LED=1;
                        }
                        else if(temp<TLow)
                        {
                                LED=1;
                        }
                        else
                        {
                                LED=0;
                        }
          Change(temp);
                LCD_ShowString(1,1,"Temperature:");
                LCD_ShowString(1,13,str);

                /*阈值判断及显示*/
                if(KeyNum)
                {
                        if(KeyNum==1)        //K1按键,THigh自增
                        {
                                THigh++;
                                if(THigh>125){THigh=125;}
                        }
                        if(KeyNum==2)        //K2按键,THigh自减
                        {
                                THigh--;
                                if(THigh<=TLow){THigh++;}
                        }
                        if(KeyNum==3)        //K3按键,TLow自增
                        {
                                TLow++;
                                if(TLow>=THigh){TLow--;}
                        }
                        if(KeyNum==4)        //K4按键,TLow自减
                        {
                                TLow--;
                                if(TLow<-55){TLow=-55;}
                        }
                        LCD_ShowSignedNum(2,4,THigh,3);        //显示阈值数据
                        LCD_ShowSignedNum(2,12,TLow,3);
                        AT24C02_WriteByte(0,temp);                //写入到At24C02中保存
                        Delay(20);
                        AT24C02_WriteByte(1,THigh);
                        Delay(20);
                        AT24C02_WriteByte(1,TLow);
                        Delay(20);
        }

}
}

/***************************************延时函数体**************************/
void Delay10us(void)//10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1;a>0;a--);
}
void Delay600us(void)//600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b;
    for(b=119;b>0;b--)
        for(a=1;a>0;a--);
}
void Delay1ms(uint t)//t毫秒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b;
        uint i;
        for(i=0;i<t;i++)
            for(b=199;b>0;b--)
                for(a=1;a>0;a--);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void)//DS18B20初始化
{
        Bus=0;//主动拉低480-960us(此处选择600us)
        Delay600us();
        Bus=1;//释放总线,传感器15-60us后拉低总线
        while(Bus);//等待传感器拉低;
        while(!Bus);//度过传感器被拉低的时间(60-240us)后主动拉高
        Bus=1;//主动拉高
}
/********************************向DS18B20写入一字节***********************/
void Write_Ds(uchar com)//从低位开始写入
{
        uchar mask;
        for(mask=0x01;mask!=0;mask<<=1)
        {
                //该位为0,先拉低,15us后在拉高,并通过延时使整个周期为60us
            //该位为1,先拉低并在15us内(此处选择5us)拉高,并通过延时使整个周期为60us
                Bus=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先拉低5us
                if((com&mask)==0)//该位是0
                {
                        Bus=0;
                }
                else//该位是1
                {
                        Bus=1;
                }
                Delay10us();Delay10us();Delay10us();Delay10us();Delay10us();;//延时60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Bus=1;//拉高
                _nop_();_nop_();//写两个位之间至少有1us的间隔(此处选择2us)
        }
}
/********************************从DS18B20读出一字节***********************/
uchar Read_Ds(void)//先读的是低位,整个读周期至少为60us,但控制器采样要在15us内完成,相邻“位”之间至少间隔1us
{
        uchar value=0,mask;
        for(mask=0x01;mask!=0;mask<<=1)
        {
                Bus=0;//先把总线拉低超过1us(此处选择2us)后释放
                _nop_();_nop_();
                Bus=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再延时6us后读总线数据
                if(Bus==0)//如果该位是0
                {
                        value&=(~mask);
                }
                else
                {
                        value|=mask;
                }
                Delay10us();Delay10us();Delay10us();Delay10us();Delay10us();//再延时52us,凑够至少60us的采样周期
                _nop_();_nop_();
                Bus=1;
                _nop_();_nop_();//写两个位之间至少有1us的间隔(此处选择2us)
        }
        return value;
}
/**********************************获取温度值函数***************************/
uint Get_Tem(void)
{
        uint temp=0;
        float tp;
        uchar LSB=0,MSB=0;
        Delay1ms(10);//延时10ms度过不稳定期

        Init_Ds();//Ds18b20初始化
        Delay1ms(1);
        Write_Ds(0xcc);//跳过ROM寻址
        Write_Ds(0x44);//启动一次温度转换
        Delay1ms(1000);//延时1s等待转化

        Init_Ds();//Ds18b20初始化
        Delay1ms(1);
        Write_Ds(0xcc);//跳过ROM寻址
        Write_Ds(0xbe);//发送读值命令·
        LSB=Read_Ds();
        MSB=Read_Ds();
        temp=MSB;
        temp<<=8;
        temp|=LSB;
        tp=temp*0.0625;
        temp=tp;
        if(tp-temp>=0.5)
        {
                temp+=1;
        }
        return temp;
}
/******************************把整型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void Change(uint x)
{
        str[0]=x/100+48;
        str[1]=(x/10)%10+48;
        str[2]=x%10+48;
        str[3]='\0';
}

仅供参考,如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请大家回帖多多指教,切勿照搬,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3-05-23):
楼主 仿真可以分享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