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模块MX1508 SOP16对比L298N的有什么优点?

楼主(2022-04-14):
大佬们能否说一下MX1508 SOP16对比L298N的有什么优点。。或者是这两各自的优缺点。论文需要写选择该模块的原因,我用了MX1508但是好像L298N更加泛用一些

网友A:
做个表格,把各项参数一左一右进行对比,这结果不就出来了

网友B:
L298N已经落后了,无论从体积还是电流上。
其实还有AT8236这种国产的H桥芯片性能更强大你看看就知道了。
你把芯片的主要技术指标对比一下就行。

网友C:
学会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