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原理图与PCB,按照那个进行连接问题?

楼主(2022-04-14):
我在使用AD20时,发现将原理图的电路导入到PCB中,在移动元器件的时候,元器件的连线会与原理图不同,当然网络还是一样的,只是接在了不同的接口上,我想问一下,我能否只按照PCB的连线进行连接,还是说必须和原理图一致啊?

网友A:
这涉及到布线与布局,只要网络没错,而且布局合理。就不用跟原理图一致。特别是需要考虑EMC的板子。原理图里的走线很多都可以用网络标号替代呢。

网友B:
......移动元器件的时候元器件的连线---- 是网络线吗?灰色细实线?如果是这个线它会连接所有同名网络电气接点,而且全是最短路径连接,可能比蜘蛛网还乱,随元件移动会不断变化。绝大多数时候是不能按这个线走的,需要布局排版、布线......,这就是使用AD的主要工作 。

网友C:
原理图中器件引脚的连线与PCB中的器件的引脚连线必须是一致。出现不同的情况应该是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引脚序号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元器件的时候元器件的连线---- 是网络线吗?灰色细实线?如果是这个线它会连接所有同名网络电气 ...

是灰色的实线,就是原理图刚导进去的连线。因为我使用的是自动布线,它有的连线和原理图不一致,但网络相同,所以想问问,谢谢您的回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涉及到布线与布局,只要网络没错,而且布局合理。就不用跟原理图一致。特别是需要考虑EMC的板子。原理图 ...

我画的是普通的双层小板,感谢回答

网友D:
如果你在原理图中曾经复位过全部标号
那么,你就得在PCB中把所有的网络点先清除
然后,再从原理图更新,不然是会出错的

网友E:
一定是你PCB库元件,与原理图的库元件,引脚定义名称不误差,统一后就无此问题了。
原理图将你安排在北京饭店二楼8号三桌4座,PCB图中你在北京饭店二楼8号三桌7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是你PCB库元件,与原理图的库元件,引脚定义名称不误差,统一后就无此问题了。
原理图将你安排在北京 ...

引脚的连接不是根据网络标号进行连接的吗?我给我的问题举个例子吧。我的原理图有个元器件,3个引脚都标有相同的网络标号,但其中一个带有一个接地电容,称为pin1。当我进行自动布线的时候发现,其余的两个引脚与pin1连接接地电容的线连接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到底算不算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中器件引脚的连线与PCB中的器件的引脚连线必须是一致。出现不同的情况应该是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引脚 ...

如图,尽管引脚在原理图顺序不是顺序,但在PCB封装的引脚连接也没有错啊

原理图-部分

原理图-部分

PCB封装-部分

PCB封装-部分

网友F:
原理图与封装不一样,看上图布线还得再改改

网友G:
这个。。你是在自学画原理图、画PCB板吗?能不能找本相关电子线路书看看先?
原理图要有布局,主要是为了让:1、读图更容易;2、信号流程更直接;3、整个版面的连线简单明了;4、电气连接正确。第4点是重中之重!因为原理图正确的电气连接是一块PCB是否OK的基础!
PCB必需要有布局。要按照相关外壳、结构、各功能模块电路的特性做出安排,以原理图产生的网络表为依据进行连线。你可曾见过把大电流的电源接口放到板中间、DCDC电路靠近MCU的PCB?
你所说的连线,有个专业术语叫预拉线,通常叫飞线,化是没有任何电气特性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你清楚知道那些元件的引脚是要连到一起的,当你用铜(TRACK、FILL这类)把它们连起来后,飞线就没了。
PCBLAYOUT的基本流程你去了解一下吧,太基础了,反而没办法一一解说的。

网友E:
很多事情,自己机动一下就好了。
假想一下,你就是画图软件,当你看到原理图元件,PCB元件时,会如何区分、关联这两个元件的引脚呢?
是不是起个相同的名子呢,或是其它什么方式,总该一对一的映射吧。
软件总比人笨吧,它一定会用更简单的方式,哪么那种方式最简捷呢?
想通了,事情的结论、处理方式也就八九不离十了。这就是你比别人灵活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你是在自学画原理图、画PCB板吗?能不能找本相关电子线路书看看先?
原理图要有布局,主要是为了 ...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批评。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原本这块不应该是我弄,我也没弄过过,但现在又非让我弄。我电路都没怎么学过,他给我说,只要能画出来就行。我也是很难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与封装不一样,看上图布线还得再改改

这原理图还不是我画的,我总感觉他原理图的引脚放置的顺序不太对。我用自动布线布的,感觉是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事情,自己机动一下就好了。
假想一下,你就是画图软件,当你看到原理图元件,PCB元件时,会如何区分 ...

好的,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你是在自学画原理图、画PCB板吗?能不能找本相关电子线路书看看先?
原理图要有布局,主要是为了 ...

您能不能推荐本书?我刚开始也不知道从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