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用过MSP430的BSL下载器?求指导

楼主(2022-04-14):
看MSP430的芯片手册,好像好多MSP430芯片都支持BSL方式下载。虽然不能仿真,但可以通过烧写软件对芯片进行程序下载。但又从百度略知,BSL下载器或者烧写软件支持的芯片很有限,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用过BSL下载器的朋友谈一谈,谢谢!

网友A:
MSP哪都好,就是开发平台太差,尤其是仿真这块。我手上两套仿真器,可是断点只能设置3个,第4就变成伪断点了,不注意还看不出来(调试平台上断点成功了,但硬件仿真器上没有成功)。吃了多次苦头,才发现这个“秘密”。当时采购价420元。
BSL,可以自己做。不太复杂。网上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哪都好,就是开发平台太差,尤其是仿真这块。我手上两套仿真器,可是断点只能设置3个,第4就变成伪断点 ...

仿真器也可以用于BSL方式下载,你曾经试过吗?从网上下载的FET-Pro430 Elprotronic好像不支持BSL方式下载的,只支持二线或四线JTAG下载,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