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单片机程序输出波形的频率最大只能30HZ

楼主(2022-04-1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ddWr 0x90                           //PCF8591地址1001 0000

sbit SCL=P3^6;
sbit SDA=P3^7;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 =P2^2;
sbit sin=P1^0;
sbit square=P1^1;
sbit triangle=P1^2;
sbit juchi=P1^3;
sbit key1=P1^4;
sbit key2=P1^5;
sbit key3=P1^6;
sbit key4=P1^7;
bit ack;

uchar pinlv,shi,ge;                 //频率变量//
uchar change;                        //波形切换变量//
uchar num;                                 //波形表输出个数变量//
uint TH0_PL,TL0_PL;                   //重设初值//
uint timer_value;                        //初值变量//
uchar fd;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12MHZ晶振时延时1ms,若用11.0592MHZ,则j=110
{
  unsigned int i=0,j=0;
   for(i=n;i>0;i--)
    for(j=0;j<123;j++);
}

void delay_8591()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

uchar code sin_table[]={0x7F,0x98,0xB0,0xC6,0xD9,0xE9,0xF5,0xFC,
                                                0xFE,0xFC,0xF5,0xE9,0xD9,0xC6,0xB0,0x98,
                                                0x7F,0x66,0x4E,0x38,0x25,0x15,0x09,0x02,
                                                0x00,0x02,0x09,0x15,0x25,0x38,0x4E,0x66};

uchar code square_tabl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char code triangle_table[]={0x00,0x10,0x20,0x30,0x40,0x50,0x60,0x70,
                                                        0x80,0x90,0xa0,0xb0,0xc0,0xd0,0xe0,0xf0,
                                                        0xff,0xf0,0xe0,0xd0,0xc0,0xb0,0xa0,0x90,
                                                        0x80,0x70,0x60,0x50,0x40,0x30,0x20,0x10};

uchar code juchi_table[]={0x00,0x07,0x10,0x17,0x20,0x27,0x30,0x37,
                                                        0x40,0x47,0x50,0x57,0x60,0x67,0x70,0x77,
                                                        0x80,0x87,0x90,0x97,0xa0,0xa7,0xb0,0xb7,
                                                        0xc0,0xc7,0xd0,0xd7,0xe0,0xe7,0xf0,0x00};

/*******************************************PCF8591DA转换模块**************************/////////////////////
/****************************************************************************************///////////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SDA=1;            //确保SDA线为高电平,开始        之前都确保为高电平
    delay_8591();
    SCL=1;                             //确保SCL为高电平
     delay_8591();
    SDA=0;                     //在SCL为高时拉低SDA线,即为起始信号
    delay_8591();
        SCL=0;                                   //将SCL线拉低,为后面SDA的传数据时电平变化做准备
}

void stop() //停止信号
{
    SDA=0;                    //确保SDA线为低电平
     delay_8591();
    SCL=1;                          //确保SCL线为高电平
     delay_8591();
    SDA=1;                      //在SCL为高时拉高SDA线,即为停止信号,此时SDA和SCL均为高,同时完成IIC初始化过程
     delay_8591();
}

void ack_check(bit a)
{
        if(a==0)
                  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1;
                _nop_();
                SCL=1;
                delay_8591();
                SCL=0;
                _nop_();
                _nop_();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SDA=1;
}
void send_byte(uchar date)
{
        uchar i;
        for(i=0;i<8;i++)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date<<i)&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_();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_8591();
               SCL=0;
            }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_();
                    SCL=1;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
void write_add()
{
        start();
        send_byte(AddWr);
        if(ack==0)                                                //判断有无应答信号
        {                                                                //有应答信号应该给低电平
                 stop();
                return;
        }
         send_byte(0x40);                         //01000000 写入控制位,使能DA输出
}

/*********************************************************显示模块*///////////////////////////////////////////////
/**********************************************************************************************//////////
void LCD12864_BusyCheck()        //读一下当前代码是否在忙,最高位为0为不忙,1为忙
    {
       unsigned char temp;
       P0=0xff;        //释放整个口,全部为高电平
       RS=0;         //RS为0是读状态 ,为1是写数据
       RW=1;          //高读低写
       delay_ms(10);
     while(1)             //一直检测知道不忙为止
      {
          E=1;             //E是使能口,由1到0才可写入数据
          temp=P0;
          E=0;
          if((temp&0x80)==0)  //如果等于零意味着最高位为0,不忙
          break;          //结束(如果上面代码不为0,则循环一直检测
     }
   }

void LCD12864_wcmd(unsigned char cmd)      //命令函数
{
    LCD12864_BusyCheck();
    RS=0;           //高数低命
    RW=0;
    delay_ms(1);
    P0=cmd;  //命令把想写的内容送到数据口
    delay_ms(1);
    E=1;
    E=0;          //产生一个下降沿写数据
   }

void LCD12864_w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
    LCD12864_BusyCheck();
    RS=1;   //写数据
    RW=0;
    delay_ms(1);
    P0=dat;                 //把想写的内容送到数据口
    E=1;
    delay_ms(1);
    E=0;
}

void LCD12864_SetPo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x是行,y是列
{
   unsigned char pos;

   switch(x)
     {
      case 0:x=0x80;break;     //第一行从0x80开始
      case 1:x=0x90;break;
      case 2:x=0x88;break;
      case 3:x=0x98;break;
      default:break;
      }
      pos=x+y;    //x范围:0-3,y范围:0-7 (因为一行只能写八个汉字)
      LCD12864_wcmd(pos);
      }

void LCD12864_DisHZ_Str(unsigned char*s)
    {
     while(*s)
     LCD12864_wdat(*s++);  //指针++,指针指向下一个
     }

void LCD12864_init()
   {
     LCD12864_wcmd(0x01);     //清屏指令
     delay_ms(3);
     LCD12864_wcmd(0x30);
     delay_ms(5);
     LCD12864_wcmd(0x30);
     delay_ms(5);
     LCD12864_wcmd(0x0c);
     delay_ms(3);
     LCD12864_wcmd(0x01);
     delay_ms(3);
     LCD12864_wcmd(0x80);
     delay_ms(3);
     LCD12864_wcmd(0x06);                          //游标右移,地址自动加一
     delay_ms(3);
    }

//*******定时器程序*********//
//*定时次数=(1/pinlv*32)/(1/12/12)=31250/pinlv*//  更改频率原理:单片机12MHZ晶振,所以产生1s的时钟,也就是1000000us,而输出波形表内有32个数据,
                                                                                                //           所以用1000000/(频率*32),得出数值作为定时器初值,每隔一个时间输出一个数值。
void timer0_init()
{
        uchar a;                        //频率储存
        shi=pinlv/10;
        ge=pinlv%10;
        a=shi*10+ge;
        timer_value=31250/a;                //定时次数计算
        timer_value=timer_value-28;           //误差补偿
        TMOD=0x01;
        TH0_PL=(65535-timer_value)/256;
        TL0_PL=(65535-timer_value)%256;
        TH0=TH0_PL;
        TL0=TL0_PL;
        TF0=0;
        EA=1;
        ET0=1;
        TR0=1;
}

/***************************************按键模块********************************************/
/******************************************************************************************/
void key()
{
                if(key1==0)//按下键盘
                        {
                                delay_ms(10);        //消抖动
                                if(key1==0);//在确认一次
                        {        pinlv++;//发光二极管点亮
                                if(pinlv==51)                   //*设置频率调节范围1~50
                                pinlv=1;
                                }
                                while(!key1)//松手
                                delay_ms(10);          ////消抖动
                                while(!key1);                }
                if(key2==0)//按下键盘
                        {
                                delay_ms(10);        //消抖动
                                if(key2==0);//在确认一次
                        {
                                pinlv--;//发光二极管点亮
                                if(pinlv==1)                                  //*设置频率调节范围1~50
                                pinlv=50;
                                }
                                while(!key2)//松手
                                delay_ms(10);          ////消抖动
                                while(!key2);                }
                if(key3==0)//按下键盘
                        {
                                delay_ms(10);        //消抖动
                                if(key3==0);//在确认一次
                        {
                                fd++;
                                if(fd==11)                                                //*设置幅度调节范围1~10
                                fd=1;
                                }
                                while(!key3)//松手
                                delay_ms(10);          ////消抖动
                                while(!key3);                }
           if(key4==0)//按下键盘
                        {
                                delay_ms(10);        //消抖动
                                if(key4==0);//在确认一次
                        {
                            fd--;
                                if(fd==1)
                                fd=10;
                                }
                                while(!key4)//松手
                                delay_ms(10);          ////消抖动
                                while(!key4);                }
}
void wave_KEY()
{
        if(square==0)//按下键盘
                        {
                                delay_ms(10);        //消抖动
                                if(square==0);//在确认一次
                        {
                                change=2;
                                }
                                while(square)//松手
                                delay_ms(10);          ////消抖动
                                while(square);                }
        else if(sin==0)//按下键盘
                        {
                                delay_ms(10);        //消抖动
                                if(sin==0);//在确认一次
                        {
                                change=1;
                                }
                                while(sin)//松手
                                delay_ms(10);          ////消抖动
                                while(sin);                }
        else if(triangle==0)//按下键盘
                        {
                                delay_ms(10);        //消抖动
                                if(triangle==0);//在确认一次
                        {
                                change=3;
                                }
                                while(triangle)//松手
                                delay_ms(10);          ////消抖动
                                while(triangle);                }
        else if(juchi==0)//按下键盘
                        {
                                delay_ms(10);        //消抖动
                                if(juchi==0);//在确认一次
                        {
                                change=4;
                                }
                                while(juchi)//松手
                                delay_ms(10);          ////消抖动
                                while(juchi);                }
}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
{

   LCD12864_init();
   LCD12864_wcmd(0x0c);    //开显示
   LCD12864_wcmd(0x30);

      LCD12864_SetPos(0,0);                  //在第一行第一个汉字输出
      delay_ms(1);
      LCD12864_DisHZ_Str("  波形发生器");
          LCD12864_SetPos(1,0);                  //第二行
      delay_ms(1);
      LCD12864_DisHZ_Str("波形:");

         LCD12864_SetPos(2,0);           //第三行
     delay_ms(1);
     LCD12864_DisHZ_Str("频率:");

                                                            LCD12864_SetPos(2,7);
                                LCD12864_DisHZ_Str("HZ");
         LCD12864_SetPos(3,0);                          //第四行
     delay_ms(1);
     LCD12864_DisHZ_Str("幅度:");

                                     LCD12864_SetPos(3,7);
                                LCD12864_DisHZ_Str("V");
                                                                }

void state_init()                        //*初始波形数据设置(正弦波,频率5hz,幅度5v*//
{
        pinlv=5;
        change=1;
        fd=10;
        write_add();
}

/****************************************主程序*********************************//////
/************************************************************************///////////////
void main()
{
                state_init();
            P0=0xff;
        display();
                   while(1)
                {
                 if(change==1)                                                                                                   // 此处数据是随按键改变的数据程序,因此放入while循环中,随波形转换而改变显示
                                                                                  {
                                                                                                  LCD12864_SetPos(1,4);

                                                   LCD12864_DisHZ_Str("sin");
                                                                                                   }
                                                                 if(change==2)
                                                   {
                                                                                                   LCD12864_SetPos(1,4);

                                                   LCD12864_DisHZ_Str("方波");
                                                                                                   }
                                                                 if(change==3)   {
                                                                                   LCD12864_SetPos(1,4);

                                                   LCD12864_DisHZ_Str("角波");
                                                                                                   }
                                                                 if(change==4)   {
                                                                                    LCD12864_SetPos(1,4);

                                                   LCD12864_DisHZ_Str("锯齿");
                                                                                                   }
                                                                                                   LCD12864_SetPos(2,4);
                                                                 shi=pinlv/10;
                                                                 ge=pinlv%10;
                                                                 if(shi==0)
                                                                 LCD12864_wdat(' ');
                                                                 else
                                                            LCD12864_wdat(table[shi]);
                                                                 if(shi==0&&ge==0)
                                                                 LCD12864_wdat(' ');
                                            else
                                                            LCD12864_wdat(table[ge]);
                                                                 LCD12864_SetPos(3,4);
                                                            LCD12864_wdat(table[fd*5/10]);
                                LCD12864_DisHZ_Str(".");
                                                                LCD12864_wdat(table[fd*5%10]);
                        wave_KEY();
                         key();
                        delay_ms(10);
                        timer0_init();
                        delay_ms(1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改变频率
{
        TH0=TH0_PL;
        TL0=TL0_PL;
        if(change==1)
                send_byte(sin_table[num]*0.1*fd);                         //单片机输出为5V,因此FD变化1~10,在乘以0.1后,可编程0~5的调节
        else if(change==2)
                send_byte(square_table[num]*0.1*fd);                //假如不加幅度程序,则输出频率可灵活调制1~40hz!!,即去掉*0.1*fd
        else if(change==3)
                send_byte(triangle_table[num]*0.1*fd);
        else if(change==4)
                send_byte(juchi_table[num]*0.1*fd);
        if(num>=31)
                num=0;
        else
                num++;

}

网友A:
因为89C52太慢了
当50Hz时
定时器的更新时间是31250/50 = 625us
但计算  square_table[num]*0.1*fd  耗时394us
传送数据  send_byte(XXX)  又耗时331
加起来共耗时725us
已经超出定时器的溢出时间了
于是不断进出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89C52太慢了
当50Hz时
定时器的更新时间是31250/50 = 625us

那这要怎么改呀,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89C52太慢了
当50Hz时
定时器的更新时间是31250/50 = 625us

怎么省去square_table[num]*0.1*fd  这个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要怎么改呀,求大神帮帮忙

换芯片吧~

楼主:
你说的这个耗时725us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不换芯片的话,程序可以做改动吗?

网友B:
中断函数要尽量简单,复杂运算放在主函数中运行。晶振用30M的。最好换单片机,新一点的单片机都有定时器对外输出管脚,定时器可以直接对外输出方波,连中断都不需要。输出10MHz都可以。89C52只是学习用,做产品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函数要尽量简单,复杂运算放在主函数中运行。晶振用30M的。最好换单片机,新一点的单片机都有定时器对 ...

那我这个square_table[num]*0.1*fd 运算改怎么在主函数改,求求大神帮帮忙!!做设计的,感谢!!

网友C:
波形极限周期:T=DAC转换时间 * 波形周期点数
点数32是死的,就看DA的时间了,需要查手册,看看DA的时间。
升频要点:
下达DA转换命令后,不要死等转换完成!!!,浪费时间,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准备好下一个转换数据,这样DA完成后,下个数据就可以立即给到DA了。这样最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square_table[num]*0.1*fd 运算改怎么在主函数改,求求大神帮帮忙!!做设计的,感谢!!

你最好把你的设计要达到的目标讲一讲,你放到主函数也未必能解决你的问题,设计上有空间的话,单独用一个单片机来输出波形,别让一个单片机干这么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形极限周期:T=DAC转换时间 * 波形周期点数
点数32是死的,就看DA的时间了,需要查手册,看看DA的时间 ...

这样的话程序应该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最好把你的设计要达到的目标讲一讲,你放到主函数也未必能解决你的问题,设计上有空间的话,单独用一个 ...

设计目的就是实现一个可以调节频率、幅度的波形发生器,使用PCF8591芯片,STC89C52,频率越高越好。我现在做的最高只有20HZ,单片机的话应该没有时间改了

网友C:
DA有无中断信号(查DA手册)
有:DA用中断做,下达开始转换后,立即退出。转去执行下个数据的输出准备工作(准备好输出数据)。
       中断响应后,立即将(准备好的输出数据)送DA,重复上述过程。
无:查手册给出DA转换时间TS,下达开始转换后,立即执行下个数据的输出准备工作(准备好输出数据)并统计准备工作用了多少时间,如果不足TS,用延时去补。达到TS时间时,立即立即将(准备好的输出数据)送DA,重复上述过程。
不懂汇编的人,做这种对时序要求严的程序,吃亏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