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这个OP97F运放电路的作用是啥?

楼主(2022-04-14):
这是什么功能的放大器,是将输入信号反向输出而已吗?红框里面加一个4.096V和R30是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4.096和R30是给输入一点点偏置电压,作用不详。

网友B:
4.096V这个电压是跟ADC有关
但就你这个电路而言,电路不全,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网友C:
这个4.096V,应该是一个基准电压。

网友D:
【这是什么功能的放大器】
答:这是一个积分电路,输出电压会缓慢升或降。
【是将输入信号反向输出而已吗】
答:是反相。没有而已。
【红框里面加一个4.096V和R30是有什么作用呢?】
答:交代了4个有效数据的电压,它应该是一个精准电源,当是作电路中的基准用的。
R30,是配合其它周围的电阻,合理分配电压,以决定:运放输出是升是降(拐点),以及升降速度。

注电路图不全(运放正端的来源),只能是大致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