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OS管的导通条件的疑问

楼主(2022-04-14):
手册上VGS最大正负20V, 意思是VS和VG之间压差不能大于正负20V吗。如果三极管导通是不是就烧管子了。

如果S接GND,是不是G接负5V,才能导通。
如果S悬空,G接多少,才能导通。

网友A:
VGS电压要根据MOS管的参数确定,在三极管的c和G之间加一个电阻,调整两个电阻的数值,在三极管导通时使VG符合MOS导通的要求。

网友B:
三极管导通时,控制G上面的电压在28-48V。
一般MOS驱动电压为10-12V,所以你这里控制G门电压为38V左右即可。
即:G=48V时,PMOS关断,G=38V时,PMOS导通。

网友C:
手册上VGS最大正负20V,超过正负20V可能击穿。一般VGS阈值电压不大于5V,典型应用VGS 5-10V。对于PMOS管如果S接GND,G接负5V能够导通。如果S悬空,G接多少V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