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34063升压电路中二极管D2的作用?

楼主(2022-04-14):
MC34063升压电路中二极管D2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想电压升压到240v(小电流,如给电子管屏级提供电压),,,想提供一下电路图,谢谢

楼主(2022-06-01):
D2给Q2G充电,Q1给Q2G放电。

网友A(2022-04-15):
电路图有可能画错了吧为什么不直接使用NMOS管而非要使用性价比低的PMOS管而且增加一只PNP驱动管?“”

网友B:
Q2改为N-MOS管。Q1画反了。

网友C:
Q1、Q2画法?

网友D:
Q1的CE画反了。
D2给Q2G充电,Q1给Q2G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