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直驱PMOS管控制正极电路

楼主: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控制PMOS导通给芯片供电,输出高电平时,PMOS能关闭吗,是不是要在GS之间加个电阻。

网友A(2022-04-14):
接地(GPIO=0)MOS导通时,没问题。但关断最好加上拉电阻,确保最大关断电阻

网友B:
GS之间的电阻是必须加的,不然MOS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可以用单片机引脚对外芯片供电,但电流不能超过10mA,超过了,你需外加电子开关,给芯片供电,对地时,需串联一个限流电阻,驱动开关管对芯片供电

网友D:
MOS管GS之间的绝缘的,加不加电阻对于通不通关系不大。
通与不通,取决于GS之间的电压,电压是多少,去查手册!
此图,你希望D处理的电压是多少呢?比如4V,那么G点的电压这时需要是多少呢?手册上有。
你的CPU又是否能给出这个G点的电压呢?

网友A:
5楼,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