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bVIEW采集压力传感器数据(NI采集卡)

楼主:
我最近在用NI采集卡采集压力传感器的数据,期望做一个测力计。在实际操作中,我发现输出的电压只有几个确定的值,无法做到采集(压力传感器的精度在1g,实际满额只能测到4个值)
使用的传感器如下,测试面板情况如下

网友A(2022-04-15):
仔细阅读传感器手册,特别是电源、压力范围,压力输出对应关系,接线方式。

网友B:
有加压力吗?没有压力,一直是0附近也是正常的,用手按一下,看看数据有没有变化。

网友C:
很显然是量程不对。查下采集卡输入范围和最小分辨率,以及压力传感器满量程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