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温湿度传感器模块在锂电池供电后失效?

楼主(2022-04-14):
用的STM32F013ZET6最小版,电脑供电的时候dht11可以使用,OLED显示数据正常。
用锂电池给最小板供电后OLE显示数据为0。
供电模块用的5v锂电池,加上AMS117转为3.3v。

网友A:
给5V加个滤波,或者使用DHT11外接3.3V和5v试试,如果都能用,则电池问题,电池干扰太大导致的时序问题

网友B:
再仔细读一下传感器手册。

网友C:
可能是电池供电不足,换一个电池试试。

网友D(2022-06-02):
AMS117这东西不可靠,在负载很小时都经常输出达不到3.3V。

网友E:
可能是5v锂电池或AMS117带载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