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与AT89C51主要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2-04-14):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是通用的区别不大,无论51还是52,它们的引脚功能一样,原理图和程序图也是一样的。

#要说有一点区别就是RAM空间不一样:51是128字节,52是256字节。还有就是中断源不一样:51只有T0,T151有T0,T1,T2

网友B:
带S的可以ISP编程,C的不行
89S52,8kb flash存储器,支持ISP编程
89C51,  4kb flash存储器,不支持ISP编程

网友C:
学会查手册

网友D:
S52的RAM多了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在掉电、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S52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达到33MHz,C51大概只有24MHz

网友E:
一个妈生的了,内存大小不同而已了。

网友F:
最开始认识的是AT89C51,当时听到的一个描述是“每个引脚都可以编程定义功能”,觉得很神奇,从此开始接触单片机。
后来做些小东西,用不了太多引脚,就用了AT89C2051。体积更小,编程方法和89C51一样。
以上两款都有个缺点,就是需要把单片机拿出来放到烧录器上烧录程序,很不方便。开始用AT89S52,有ISP功能,不用把单片机拿出来。而且程序空间更大。
接着,偶然发现STC的单片机更方便,不用烧录器,直接串口下载程序,爱了。而且STC单片机内置了一些硬件接口,如I2C、SPI等。最近在研究STM,但似乎不太容易。

网友G:
AT89S52与AT89C51相比,52的存储内存多一些,就是说可以编写的程序就多一些,实现的功能也就多一些

网友H:
区别:MCS-51单片机是美国INTE公司于1980年推出的产品,典型产品有 8031(内部没有程序存储器,实际使用方面已经被市场淘汰)、8051(芯片采用HMOS,功耗是630mW,是89C51的5倍,实际使用方面已经被市场淘汰)和8751等通用产品,一直到现在, MCS-51内核系列兼容的单片机仍是应用的主流产品(比如目前流行的89S51、89C51等),各高校及专业学校的培训教材仍与MCS-51单片机作为代表进行理论基础学习。

AT89S51相对于AT89C51增加的新功能包括:

-- 新增加很多功能,性能有了较大提升,价格基本不变,甚至比89C51更低!

-- ISP在线编程功能,这个功能的优势在于改写单片机存储器内的程序不需要把芯片从工作环境中剥离。是一个强大易用的功能。

-- 最高工作频率为33MHz,大家都知道89C51的极限工作频率是24M,就是说S51具有更高工作频率,从而具有了更快的计算速度。

-- 具有双工UART串行通道。

-- 内部集成看门狗计时器,不再需要像89C51那样外接看门狗计时器单元电路。

-- 双数据指示器。

-- 电源关闭标识。

-- 全新的加密算法,这使得对于89S51的解密变为不可能,程序的保密性大大加强
-- 兼容性方面:向下完全兼容51全部字系列产品。比如8051、89C51等等早期MCS-51兼容产品。也就是说所有教科书、网络教程上的程序(不论教科书上采用的单片机是8051还是89C51还是MCS-51等等),在89S51上一样可以照常运行,这就是所谓的向下兼容。

AT89S51 是一个低功耗,高性能CMOS 8位单片机,片内含8k Bytes ISP(In-system programmable)的可反复擦写1000次的Flash只读程序存储器,器件采用ATMEL公司的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技术制造,兼容标准MCS-51指令系统及80C51引脚结构,芯片内集成了通用8位中央处理器和ISP Flash存储单元,功能强大的微型计算机的AT89S51可为许多嵌入式控制应用系统提供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AT89S51具有如下特点:40个引脚,8k Bytes Flash片内程序存储器,128 bytes的随机存取数据存储器(RAM),32个外部双向输入/输出(I/O)口,5个中断优先级2层中断嵌套中断,2个16位可编程定时计数器,2个全双工串行通信口,看门狗(WDT)电路,片内时钟振荡器。

此外,AT89S52设计和配置了振荡频率可为0Hz并可通过软件设置省电模式。空闲模式下,CPU暂停工作,而RAM定时计数器,串行口,外中断系统可继续工作,掉电模式冻结振荡器而保存RAM的数据,停止芯片其它功能直至外中断激活或硬件复位。同时该芯片还具有PDIP、TQFP和PLCC等三种封装形式,以适应不同产品的需求。

AT89S51与AT89C51相比,外型管脚完全相同,AT89C51的HEX程序无须任何转换可直接在AT89S51运行,结果一样。AT89S比AT89C51新增了一些功能,支持在线编程和看们狗是其中主要特点。

它们之间主要区别在于以下几点:

1.引脚功能:管脚几乎相同,变化的有,在AT89S51中P1.5,P1.6,P1.7具有第二功能,即这3个引脚的第二功能组成了串行ISP编程的接口。

2.编程功能:AT89C51仅支持并行编程,而AT89S51不但支持并行编程还支持ISP再线编程。在编程电压方面,AT89C51的编程电压除正常工作的5V外,另Vpp需要12V,而AT89S51仅仅需要4-5V即可。

3.烧写次数更高:AT89S51标称烧写次数是1000次,实为1000-10000次,这样更有利初学者反复烧写,降低学习成本。

4.工作频率更高:AT89C51极限工作频率是24MHZ,而AT89S51最高工作频率是33MHZ,(AT89S51芯片有两中型号,支持最高工作频率分别为24MHZ和33MHZ)从而具有更快的计算速度。

5.电源范围更宽:AT89S51工作电压范围,达4-5.5V,而AT89C51在底于4.8V和高于5.3V的时侯则无法正常工作。

6.抗干扰性更强:AT89S51内部集成看门狗计时器(Watchdog Timer),而AT89C51需外接看门狗计时器电路,或者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构成软件看门狗来实现软件抗干扰。

7:加密功能更强:AT89S51系列提供了三层的加密算法(LB1,LB2,LB3三个可编程的加密位),这使得AT89S51的解密变为几乎不可能,程序的保密性大大加强。

8:AT89S51内新增SFR,双数据指针,AT89S51向下完全兼容51系列的所有产品,性价比更高,初学者尽可能选择这类单片机来学习。

89s51和89s52的区别

除了89S51/52具有ISP下载线和看门狗以外,应该和89C51/52的差别估计是一样的

89S51:4KROM、128RAM、4个中断源、2个定时器

89S52:8KROM、256RAM、5个中断源、3个定时器(比51多出的定时器具有捕获功能)

网友I:
区别不大,内存大小不同

网友J:
我只知道52多一个定时器。

网友K:
大小不同:最后一个数字表示E2prom的大小,E2prom=X*4K,c51就是4K,c52就是8k。
配件不同:52还多了一个定时器,所以可以说52是51(这个51是指stc89c51,不是51内核)的增强型

网友L:
C52单片机相比C51单片机多了一个定时计数器T2

网友M:
用起来都一样

网友N:
简单说89C51比较老,要烧录器烧录程序;89S52比较新可以在线烧录了,可以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