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芯片atmega328p可以单独拿出来放在另外的PCB板上使用吗?

楼主(2022-04-14):
请教arduino板子上的芯片atmega328p可以单独拿出来放在另外做好的PCB板上使用吗?(当然另做的PCB板要符合atmega328p的功能要求)
或者说我自己网购一块atmega328p,可以直接装在arduino开发板上使用吗?

网友A:
328p和STM32f103c8t6哪个快?328p是几位单片机?

网友B:
不可直接用到arduino板上的,你买的是空片,只能当正常的atmega328p使用,按照正常的单片机开发步骤,arduino上的atmega328p是预先烧写了一段引导程序芯片,这引导程序就是个二道贩子,把串口接到的程序存进去并让他执行,如果你想用到arduino板子上,你可以找能帮你烧写引导芯片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直接用到arduino板上的,你买的是空片,只能当正常的atmega328p使用,按照正常的单片机开发步骤,ardui ...

这就是说这arduino板上的ATMEGA328P和自己购买的ATMEGA328P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有没有引导程序的区别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