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串口1发送的指令会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吗?

楼主(2022-04-14):
(无正文)

网友A:
发送出的任何数据都可以在串口助手中收到和显示,字符形式无法显示你可以用HEX方式显示。

网友B:
取决于你会不会用

网友C:
当然可以,注意选择显示方式
其实串口输出的都是1和0组成的字符

楼主:
那单片机向其它模块发送指令,串口调试助手也会显示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单片机向其它模块发送指令,串口调试助手也会显示吗?

通过串口发出数据, 硬件连接无误, 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收到并显示.
同理:
通过USB发出数据,硬件连接无误,USB调试助手也可以收到并显示。
通过LAN发出数据,硬件连接无误,网络调试助手也可以收到并显示。
所以,主要看你通过什么模块,发送什么类型的数据,用的什么硬件连接,最终通过什么调试助手接收。

网友E:
那么你的串口1是怎么跟电脑连接的?如果根本没连接,那怎么发都不可能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