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C(48): warning C206: 'LCD1602_Disp_ZF':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楼主(2022-04-14):
void Conut(void)         //测量函数
        {
         time=TH0*256+TL0;         //距离计数
         TH0=0;         //定时器清零
         TL0=0;         //定时器清零

         S=(time*1.87)/10;     //算出来是CM、转换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数据无效标志
         }
         else
         {
          Table1[0]= S/1000+0X30;        //显示当前值
          Table1[1]= S/100%10+0X30;        //显示当前值
          Table1[2]= S/10/10+0X30;        //显示当前值
          Table1[3]= '.';                        //显示当前值
          Table1[4]= S%10+0X30;           //显示当前值
          LCD1602_Disp_ZF(0x88,Table1,5); //显示当前值
程序.C(48): warning C206: 'LCD1602_Disp_ZF':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程序.C(48): error C267: 'LCD1602_Disp_ZF':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网友A:
LCD1602_Disp_ZF()这个函数没有原型,也就是程序里面没有这个子程序。或者调用前,找不到它,或者根本就没有,所以如果是有这个的话,将他放在调用之前的位置就可以了,也可以在前面声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