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可控硅调压电路(3个元件)的可行性?

楼主:
想做一个调压电路,看到有一个简单的调压电路,手头上没有470大功率电位器,没法实验特来就可行性和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2022-04-15):
无需大功率捡个触发电流小的就好

网友B:
电位器调到头时,SCR瞬间电流太大,有坏的风险(当然导通后电流就无了,所以是瞬间大)。
可以试试。注意绝缘!!安全第一。再串一个电阻会好一点。

网友C:
可控硅调压电路网上多得是也已经非常成熟了。少了几个电容电阻,多一个可控硅成本也没便宜到哪去。
虽然我也不太懂楼主的想法,但看上去好像不行。过零的信号触发可控硅,触发信号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调压电路网上多得是也已经非常成熟了。少了几个电容电阻,多一个可控硅成本也没便宜到哪去。
虽然我 ...

纯阻负载不需要吸收回路,

网友E:
好顶一个!OK!

网友C:
我也学习一下
可控硅调压我理解的好像和PWM差不多,如果一直导通,就是原来的电压,如果让他断续的导通和截止,电压就降低了。
就像PWM控制MOS管差不多。我是这么理解的。
哪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可控硅不截止怎么降压?

网友F:
这个电阻合适只是个开关吧,没阻容移相怎么调压?

网友G:
这个电路调压基本不可行,可控范围很小并且功耗很大。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H:
十多年前搞的。低成本驱动双向可控硅实现电脑遥控AT89C2051单片机调节灯光亮度

网友I:
某一个宝上卖的台灯调光开关只用了1个可控硅 好象比楼主这个还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十多年前搞的。低成本驱动双向可控硅实现电脑遥控AT89C2051单片机调节灯光亮度

挂上电脑就不属于低成本了,24M 晶振单片机也得跟进才行。光有图没程序也白搭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挂上电脑就不属于低成本了,24M 晶振单片机也得跟进才行。光有图没程序也白搭

现在肯定蓝牙方案了,一个天猫精灵的蓝牙模块才10块不到了。那是十多年前了。